[电脑] 原装联想小红点Thinkpad鼠标拆解

楼主(2023-01-08):
联想这款小鼠标性能比较好,功能键多,适合随身携带,和笔记本很匹配,不过这款假货好像也比较多,打开看看。
有线小鼠标有左右翻页键的好像不多,这款算是一个

模具内部比较粗糙,看上去像山寨的

打开后的正面,连接线都用接插件连接,

主板底面松香比较多

凌阳生产的8位单片机,传输位宽为16Bit,型号为SPCP866E2A,按理说这款单片机回报率应该有1000,但测出来是125HZ,光学芯片原相PAW3210DB,这个是蓝光LED,据说适应的表面比红光更多。

要从外表看真假一般看USB插头,原装的插头是长方形的,很多假货都是梯形的。

网友:
买过一个,感觉按键硬得很,同时左右那个感觉易不好用,最后切了根笔芯垫在微动上让左右按不到就方便点了

网友:
有驱动的,真品插上去可以识别

网友:
鼠标看着确实不 错

网友:
质量还是不错滴,我94年的笔记本,IBM鼠标,最后表面全都化了、粘手,扔了,不想折腾。

网友:
这个鼠标山货太多了,以前都是8元拿货

网友:
看照片应该是真货了。

网友:
这鼠标dpi太小了

网友:
这鼠标300dpi太小了

网友:
质量看着还行。

网友:
这个是真货了

网友:
哪里有翻页键?

楼主:
纵横滚轮,左右摆动就可以翻页,还可以自定义。

网友:
可以了,不是光栅的

网友:
看做工象真的

网友:
怀疑我的联想小红点是个山货,果不其然

网友:
这鼠标太小了,用着手空

网友:
这个虽然不是光栅,但是没有采用传统编码器那种不合理的单边压轴按中键方式,属于能接受的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