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个布基斯硬盘录像机

楼主(2023-01-08):
朋友厂里换下的,拿来研究下。
外观,操作面板,有点像老式vcd

背面各种接口,这个视频输入是圆口的,但那个摄像头是网线接口,中间是不是还差个什么转接设备
还有那个VGA和下面的接口是不是接显示器的?最右边和网线接口和下面的USB口怎么用?那个RS485又
有什么用?有懂的大神科谱下

内部结构,就一个电路板,硬盘拆下来了

Hi3520 这个应该是主控芯片

配套的摄像头,一个电源接口,另一个视频传输

相头参数

网线接口,这个和主机不能直接连,是不是还差个中间商?

就先这样吧,明天回老家过年了,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

网友:
模拟的信号,几乎淘汰了,现在都是数字信号的了

网友:
485接口可能是连接云台的

网友:
模拟硬盘录像机,接模拟信号
vga下面的是HDMI输出口,可以接到电视机或者显示器上
摄像头是数字的,可以接到录像机的网口上试试,一根网线,如果录像机支持数字那就能直接添加,如果不支持,那就把摄像头接到数字硬盘录像机上

网友:
很早的产品了,现在几乎快没有了。

网友:
楼主这一堆问题,我表示也是一头懵,感觉很老式的了。

网友:
海思的芯片用的非常广

网友:
估值是支持8个模拟摄像头+几个数字摄像头,

网友:
8个模拟摄像头+几个数字摄像头

网友:
1。录像机背面Video In 是监控头输入圆口,也就是同轴电缆模拟口。 机身其中一个网络口应该是接路由器通过电脑,可以查看录像内容。

2。监控头尾线是网口,估计没发连接到这个录像机的同轴口了。

网友:
有的摄像机支持数字跟模拟同时接入的

网友:
估计硬盘录像机是两用的 模拟头和数字头都能用 可以进录像机看一下设置

网友:
模拟的信号,现在摄像头都是数字的了

网友:
不知道能否改成录制AV等信号?

网友:
模拟的硬盘录像机,但是不知道是不是混合的

网友:
稳妥的方法是中间加一个交换机,将路由器和摄像头使用网线通过交换机联接。如果录像机支持模拟+数字的话应该可以搜索到摄像机,如果录像机是纯模拟的话就不支持数字摄像机。
VGA口接显示器,输出的是模拟信号。下面的HDMI也可以接显示器,输出的是数字信号。
USB口是插鼠标和优盘用的。
RS485一般是接摄像机云台进行控制的。

网友:
楼主老师好  硬盘呢

网友(2023-03-18):
录像机内部真是简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