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米电饭煲拆解&检修,里面住了一个蟑螂大家族

楼主(2023-01-08):
前一阵子,用了一年多的小米电饭煲越来越难用了,按键失灵,经常没反应,只能用手机APP操作。终于不可忍受,下手拆修。拆开吓一跳,请看视频,密集恐惧症慎入。

里面住了一个蟑螂大家族,赶紧杀虫清理。

清洗后,开始检修。上面是主板,下面是控制板。主板有一块塑料按键板,有4个卡口,注意绿色箭头处的卡口,比较隐蔽。

拆去按键板

给主板来个特写。用万用表测量,三个按键都因为蟑螂做窝接触不良,更换。

看看主板的背面,有WiFi模块还有好多芯片

来个全家福

给控制板来个特写

看看发热盘

安装好,上电测试,好了

网友A:
你家里的蟑螂该灭灭了,否则还会再有,而且平时吃剩的菜啥的千万不能放外面,否则夜里蟑螂会爬上去吃。。。

网友:
楼主很专业,手艺不错,介绍的详细,谢谢分享

网友B:
按键是封闭的,不明白蟑螂做窝怎么会导致按键接触不良。

网友C:
请教下楼主,视频文件是怎么直接播放的?

网友:
这环境,小强乐园啊

网友D:
厨房电器里面必有蟑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家里的蟑螂该灭灭了,否则还会再有,而且平时吃剩的菜啥的千万不能放外面,否则夜里蟑螂会爬上去吃。。。 ...

整栋楼都闹蟑螂,没有统一灭,邻居的蟑螂没几天又跑过来安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键是封闭的,不明白蟑螂做窝怎么会导致按键接触不良。

三按键都接触不良,不是长期蟑螂排泄物污染了就是小米的选料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下楼主,视频文件是怎么直接播放的?

在附件里上传视频,在指定位置插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厨房电器里面必有蟑螂

我决定把发热盘底下的四个透气孔封了,否则大冬天的又来做窝

网友E:
啥问题?短路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E:
啥问题?短路故障?

面板三个微动开关失效

网友:
这种微动开关就是容易氧化,和小强关系不大

网友:
修东西最讨厌的就是蟑螂一窝一窝的!

网友:
必须彻底清理

网友:
环境也太恶劣

网友:
小强真的是无处不在   没办法

网友:
有啥方法可以让蟑螂不会进去?放几个樟脑丸进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决定把发热盘底下的四个透气孔封了,否则大冬天的又来做窝

看看能不能在内部贴一层纱窗那种纱网,既透气又能挡住小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