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亿贝克48V12AH充电器,说是智能定时,不知道怎么来定时

楼主(2023-01-08):
亿贝克48V12AH充电器,说是智能定时,不知道怎么来定时,下图红框中的芯片也不知道是啥型号,起什么作用?除5脚电源,8脚地,6脚接地,2脚似乎是输出,其它脚则都是悬空的。望大神们出来指点一下。谢谢了!

楼主:
旁边小芯片是LM358双运放。

网友:
无字单片机

网友:
可以的,手动人工智能

网友:
人工智能就是最大的智能

网友:
做工还不错的啦,宣传归宣传,不要全信的。

网友:
应该是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