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一瓶WD-40

楼主(2023-01-08):
200ml的WD-40用了五年,今天按压喷嘴不出货

但晃动瓶子里面有液体声音,
用尖嘴钳把喷口周围的剪开
把液体倒进瓶子里,约68ml

网友:
气压不够了

网友:
不需要这样的,你做一个简易的装置,用打气筒,往瓶子里稍微充点压力就行了,压力指定没有原来的大,不用担心爆炸,换了外观,容易自己都忘记了是什么

楼主:
于是得到一罐68ml无压力WD-40
这种油壶挺好用,关键词“缝纫机油壶 塑料油壶 铁嘴油壶“

网友:
这情况我也遇过,直接踹它一脚又能喷几下了。

网友:
于是得到一罐68ml无压力WD-40

网友:
好在有效成分并不在乎气压

网友:
漏气了,里面没压力给弄的,不过好在是没气压也能用。

网友A:
好东西,没舍得买,买其他牌子的将就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东西,没舍得买,买其他牌子的将就用用。

CRC5-56可以平替

网友B:
气体一般是氮气

网友:
引用 网友B:
气体一般是氮气

这个你就错了,是二氧化碳,瓶子上都写了

网友:
扔掉就浪费了,里面其实还剩了不少,有些场合不适合用压力罐喷

网友:
WD40家用的话一瓶能很长时间,你这瓶多长时间了,气压都没了。

网友:
找个带喷嘴的化妆水瓶,一按就能喷出来

网友:
估计是保存不当造成瓶体生锈漏气了,剩下这么多是不合理的

网友:
神油不能浪费

网友:
我觉得wd40的气压的最足的

网友:
没用过这么高级的 国产的那种除锈剂跟这玩意啥区别  只用过那种垃圾 感觉润滑效果不咋滴

网友:
我家里也有一瓶十多年了,有空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