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邦] CBM2199E + 19nm TLC 量产记录

楼主(2023-01-08):
金士顿 DataTraveler 16GB 100 G3 里面拆出来的 东芝 7T2J 是 19nm TLC

TSOP 封装,单片仅 1CE

同类型 7T2J 手里没有,这颗粒上啥板子呢

恰好手里有个拆机的 CBM2199E 单贴板
主控 SSOP24 仅支持 1CE

看起来挺合适,那么咱们开始吧
焊接过程略

插电,电流表指示正常
打开 芯邦的最新 UMPTool

显示颗粒信息

试试 ECC12 的低格

开始量产

经过近两小时
量产成功结束

插拔后测速

看来群联还是有点功夫
2013 年时 金士顿宣传写入最大 8M
当时在 PS2303 上确实比 CBM 读写要高,不过 PS2303 上 1CE TLC 太浪费了

感谢观看!

网友:
说真的,tlc的U盘都是垃圾

网友:
我的不识别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东芝2D TLC可以贴3267 3268,自己用金士顿自封7THL贴3267AE,缓内写入60M缓外10M,读取能破百,还是可以一用
芯邦其实更适合SLC MLC,把R/W Cycle调低速度也不慢

网友A:
CBM2199E + 15139-64G/9DDL 原厂扫描,能够达到写33,读35。

楼主(2023-05-07):
引用 网友A:
CBM2199E + 15139-64G/9DDL 原厂扫描,能够达到写33,读35。

9DDL?
IS916EN/IS903/PS2307/PS2309 也可以扫描
3268M 也可以贴2片

网友(2024-05-13):
引用 网友A:
CBM2199E + 15139-64G/9DDL 原厂扫描,能够达到写33,读35。

大佬!具体设置怎么设置的  我的芯邦速度一般写才7M 读15左右,想提速一下 不想乱设置 量产时间太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