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很早前11M无线路由器AP,GL2411AP D-LINK DWL-900AP+

楼主(2023-01-08):
当时买的二手,其实也是玩一玩。
当年人们没有无线专门芯片,用大量的高性能单片机,各种通用接口芯片,各种有线网络芯片堆起来的。
光晶振就用了六个。
里面芯片是00-02年的,

网友:
这是真古董了啊,少见

楼主:
型号为GL2411AP,台湾庆阳电子出品,是一款专业的11M无线AP,内部结构完全等同于LINKSYS WAP11-1版本(因为WAP11就是庆阳电子OEM的,所以内部完全相同),只是体积更为小巧,适合携带。

里说明一下,这一批货过来没有配USB线,所以这里我们只能接网线来配置了,大家一定要用交叉线才能配置的哟。在打开这个软件前,需要把你的本地网卡的IP改一下:看图;

功能 的介绍: 这款设备在默认的情况下是AP模式,就是Access Point 这个功能
Access point client是它的第二个功能,无驱动无线网卡和无线客户端。做无线接入的客户需要用到这个功能,在这里只要填下另一款LINKSYS的产品的MAC地址就行了,与WAP11或者BEFW11S4无线路由器都可以的。

Wireless  birdge 有两个功能,一个是点对点的,一个点对多点的

用上面这个点对点的,就是两个可以互连,用下面的点对多点,可以同时连接很多的设备。只要把这个设置为对点的MAC地址填写到其它的点对点设备中就可以了。

同LINKSYS1.1AP一样的11M无线AP       WAP11
台湾庆阳生产,实际电路板和LINKSYS WAP11 1.1的是一样的.可做网桥,全新无标签

Access Point Configuration Utility

下面简单的说一下它的五在功能:

1:Access Point(纯AP模式)
工作在纯AP接入点模式,和普通的AP是一样的,支持802.11b 11MBps或802.11b+ 22MBps的无线网卡接入。(AP模式可以比Linksys的WET11的点对点模式接多很多个无线客户端,最多达250个)

2:Wireless Client(网桥模式 )
跟Linksys的WET11和D-LINK的DWL-810+一样,工作在可以跟任何AP桥接的网桥模式。用Site Survey(信号搜索)把对方AP或无线路由的SSID搜索出来,然后点击Connect连接上去,就是这么简单!(工作在这个模式DWL-900AP+就不会再发射信号出来了,只会接收其他AP或无线路由的无线信号然后把无线信号转成有线信号,就象是一个用LAN口无需驱动的无线网卡一样)
(无线网桥模式,适用卫星共享,XBOX PS2接入无线网络或当免驱动无线网卡给台式机使用)

3:Wireless Bridge(AP到AP无线桥接 )
支持两个DWL-900AP+用无线桥接模式来连通两个不同的局域网,设置桥接模式只要将对方AP的MAC码填进自己AP的“Wireless Bridge”项就可以了,这个模式不会再发射无线信号给其他的无线客户接收。
(适合两栋建筑物之间无线通讯使用)
4:Multi-point Bridge(多AP桥接)
支持两个以上的DWL-900AP+无线桥接,将放在中心位置的DWL-900AP+选 “Multiple Bridge”(多AP桥接)然后其他DWL-900AP+统一将中心位置的DWL-900AP+的MAC码填进自己的“Wireless Bridge”项就可以。
(适合多栋建筑物之间无线通讯使用)

5:Repeater(万能无线信号中继) 无线网桥和无线中继时,大家可以按我的方法来找MAC地址:

-无线AP的使用相当简单和方便,一般情况下只需将AP接上电源,再把宽带网线接好就能使用了,这时只要电脑的无线网卡与AP建立

无线连接,就可直接实现无线上网。

-无线AP的使用范围和环境很广,现推荐最常用的两种使用方式请买家参考:

使用一:有一宽带(ADSL/FTTB+LAN/有线通/铁通/网通/长宽等),将宽带网线接到AP上,电脑无线网卡与AP建立无线连接,即实现

       电脑无线上网(因没路由,同一时间内仅能一台电脑无线上网)

使用二:有一宽带接到有线路由器上(或ADSL猫开通路由功能),再从有线路由器上分出一根网线接到AP上,电脑无线网卡与AP建立

       无线连接,即实现电脑无线上网(因有了路由,同一时间内可多台电脑无线上网)

网友:
老古董了吧!

网友:
那个年代竟然没外置功放...

网友:
20年就成了古董

网友:
相当有年头了

网友:
居然输出只有单口。

网友:
我还有一对呢放着,当年用来做无线中继。

网友A:
这可是有的年头了,并且当年买这个可是不便宜呢

楼主:
DWL-900AP,当年网上是很便宜的,又很流行

网友:
做工都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可是有的年头了,并且当年买这个可是不便宜呢

这个机器,刚出来,新的要800多。

54M的五口无线路由器要3000多。但有钱的公司还是买得起。
只有是无线的,价格就巨贵。

个人就算了

网友:
大概十几年前接触到第一款无线路由器是TP的54M,单天线的,那个时候国行手机还没有WIFI模块(被阉割了),连接水货手机浏览网页,比2G网快多了

网友:
华为也有一模一样壳子的设备,这是哪个厂家代工 贴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