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海尔微波炉M0-2270M1翻车事件(续篇),求助各路英雄

楼主(2023-01-08):
   事缘前几天一个朋友说他家一个老式机械微波炉通电没反应,,见我平时爱鼓捣电器,就送来给我试试。。可惜本人学艺未精,机械类微波炉没碰过这种不通电,但保险没炸的现象,,查了半天才知道是三个门锁开关中间那个不通了。无论按下或放松触点,都不通了。最奇怪是一直认为门开关坏了一定炸保险,这次偏偏就是中间这个门开关不通,保险好好的。买来微动准备更换,才发现又犯傻,忘记看拍下接线图。。原来我用标签纸包住第二,三门锁开关的束线,几天后不沾就掉下来了。勉强翻看之前判断不是很清晰的图片,接上线通电,有瞬间通电声音,刚响没几秒,保险终于轻轻的炸黑了。要么是自己接错了。二。三联开关接线,要么还有短路的地方,,原有的监控开关(第二个)是两脚的。现在我换成3脚的格兰仕微动,接一,三脚,触碰触点可以正常断开。平时默认是常闭。应该跟这个没太大关系吧。。不懂就问。。。另外除了查出中间的监控开关不通,此机还有一个故障是联锁架也有问题。。中间的塑料弹簧非常松,关门完全弹不起触点,难怪早前朋友口述通电完全无反应。。中间的常闭开关完全处于常开状态,现在是匆忙间忘记拍照对接。。所以特来请教各路英雄, 三联开关该怎么接才算正确,第一联完全无问题。主要是第二,三联开关连错又会再度炸管,不耻下问,论坛高手如云。。为盼。

因为晚上比较匆忙又心急,一下子拍的照片不够清晰,只能凭记忆重新接回,通电一次保险轻轻炸黑了。就是清教各路英雄。第二。第三个门开关
有无接错线。具体还望各位指点。。

网友:
描述的很清楚

网友:
不懂这个,只能帮顶!

网友A:
两个触点的开关只有通、断的功能,按理说怎么接都不会引起其他故障,再查查其他电路部分。

网友:
不懂,帮顶,查查电路图吧

网友B:
网上找个电路图,这三个开关中有2个是常开触点的,用来检测炉门的,关门后闭合,有一个是常闭触点的(我家的格兰士700W的是中间那一个)开门时闭合,关门后常开,是避免微波泄露的。对照电路图很容易找出来哪个开关在何位置的,你把门关上看一下每个开关是按下还是没按,按下的是常开,没按下的是常闭。
我家的是常闭的开关在加热未结束的时候开门,不光炸保险,连总空开都跳了。换个保险,拆掉这个常闭开关不用,也能正常使用。

网友B:
网上找的
监控开关是常闭的。

网友:
拆前没有拍照?

网友:
我也是来学习的

网友C:
旧微动还在吧,把旧微动拆开,就知道是常闭还是常开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旧微动还在吧,把旧微动拆开,就知道是常闭还是常开的了

中间绝对是常闭的。感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上找个电路图,这三个开关中有2个是常开触点的,用来检测炉门的,关门后闭合,有一个是常闭触点的(我家 ...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触点的开关只有通、断的功能,按理说怎么接都不会引起其他故障,再查查其他电路部分。 ...

因为我是匆忙间接回没拍照。我不确定是否二,三线接错。。感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上找的
监控开关是常闭的。

感谢指点,这电路图我也有,不会看电路图

网友:
学习了,微波炉还有自毁开关

网友:
一般接线比较多的话,还是记得拍照保存,避免接错线!

网友D:
就3个开关,关门测量再开门测量就清楚了,实在不行就把那个炸管的不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3个开关,关门测量再开门测量就清楚了,实在不行就把那个炸管的不接

嗯嗯,感谢提醒,,总算搞懂中间那个是怎么回事。。因为它是两条线。我的只有两条线。三脚微动开关是常开跟常闭混合的。。 公共脚接NC就是常闭,, 公共脚接NO就是长开。。。

网友(2024-10-31):
最下面那个开关如果坏了,会直接短路,开关弄好了我现在的毛病是变压器初级没有火线信号两条都变成了零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