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帮助,华为hd4825,空载电流大。

楼主(2023-01-08):
一台华为hd4825,开机空载电流从50多安一会到达180安左右,输出电压正常

网友A:
电流表坏了吧,50多安一会到达180安,你的电源线就撑不住。

网友B:
你这玩意儿几匹的你说毫安我相信

网友: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你的表出问题了呢?
确认电池电量正常下,一般可以通过疯狂旋转档位旋钮十几下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表坏了吧,50多安一会到达180安,你的电源线就撑不住。

应该是自带的电流表坏了,没有负载就显示180多安,功率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玩意儿几匹的你说毫安我相信

应该是表坏了,显示数字偏大

网友C:
180A,不跳闸?

网友D:
这电流,工厂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180A,不跳闸?

空载功率很小,只是电流显示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电流,工厂级的

实际上电流几乎没有的

网友(2023-08-15):
我的电压表里面有灰,显示不正常,清理了就好了

网友:
180A, 楼主应该打错了, 180MA

网友:
开玩笑吧?你家电表受得了?

网友:
好像老(原电路设计原因?)开关电源待机功耗大

网友E:
180a,那肯定不是指的输入,你这电源输出多少伏?5v?5v也有900w了

空载900w是啥概念?

楼主:
引用 网友E:
180a,那肯定不是指的输入,你这电源输出多少伏?5v?5v也有900w了

空载900w是啥概念? ...

应该是电压表问题,卖废品站了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