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萌新第一次拆固态做U盘,东芝TC58TFG8T23TA09正片+慧荣sm3268量产成功

楼主(2023-01-09):
在家里翻出来一个坏固态硬盘,想改成U盘用,但是不知道用什么主控好,于是在论坛上发了一帖问了下坛友们,大家都说sm3281用不得,要上黑片工具,开卡好久还不一定成功什么的,给我吓的

于是先入手了一块SM3268双贴4CE的裸板,连壳子都没买,想着开卡成功了一块再继续买板子和壳子
拿到板子先和大伙学,上电脑用ChipGenius看一下

看了下USB协议版本怎么是2.0的呢,在论坛里一通找,说是没开卡前是2.0是正常的,于是开始焊接

先用烙铁嘻嘻带把bga焊盘上的锡球拖平,然后洗板水擦一下,tsop焊盘上锡

从坏固态板子上吹一片颗粒下来,可以看见是东芝TC58TFG8T23TA09正片,固态是东芝TR200 240G的,这一片颗粒是32G

用烙铁拖一下贴到U盘板上去,然后插到电脑上再用ChipGenius读一下看看能不能认到颗粒

这里截图忘了保存了,图是后来截的,吐槽一下win10自带的截图,总是忘了点保存
可以看见型号认出来是个 KIOXIA(铠侠) TC58TFG8T22TA0D,不过容量和ID倒是都对的上,那就用工具量产吧,量产工具DBF里面这个ID对应的是Toshiba TC58TFG8T23TA0D Q0124 3D TLC,和上面的又不一样,还好容量也一样
这里截的图又没保存,量产了2900多秒,不知道为什么这么慢,看教程别人都才一两百秒呢
量产完格式化一下,然后看一下坏块,93 1.51%,不知道算好还是算不好

然后跑一下读写速度

我觉得挺好的了,接下来就是稳定使用别出问题就行了,还有就是要买外壳和更多的板子了,接下来想去试试看那种type-c和USB-A两头的那种板子,不知道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呢,求各位坛友赐教了

网友:
欢迎入坑,漫漫长路,不着急。

网友A:
楼主的手艺不丑,我都不敢自己搞。

网友:
楼主起点不低,继续加油前进

网友:
双贴,再叠焊,搞个128g的u盘

网友:
不错不错,LZ其实起点很高了,
3268是个比较难搞的主控。
3267简单些。练手的话,
便宜的USB2主控板也是可以
搞搞的。

双头的话,3268确定原生支持,
这里的支持,指的是Type-C
也是3.0的速度。

网友:
楼主手艺不错,给你加油了。。。

网友:
3281AB+4CE MLC+新一些的量产工具,也是可以试试的。

网友B:
我是有一堆板子没有闪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有一堆板子没有闪存!

我有一堆闪存没有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手艺不丑,我都不敢自己搞。

其实也不是很难,主要是工具要齐全,东西也不能太差

网友C:
高手啊,我有几个mSTAT固态盘,没敢拆芯片,买了一个转接盒。

网友:
恭喜楼主
成功入坑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手啊,我有几个mSTAT固态盘,没敢拆芯片,买了一个转接盒。 ...

我这个是坏盘来的,不得不折腾,主控坏了,阻容件也少掉很多

网友:
欢迎入坑,第一次搞就能成功而且还是TSOP,看来是有备而来

网友:
手艺不错,我第一次搞TSOP反复焊了老长时间
推荐双贴,写入速度翻倍

网友:
动手能力不错

网友:
3281的4K性能更好,只是有些主板兼容性不好,大部分主板都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