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夏新G-50蓝牙时钟插卡音箱拆解,顺便加装内部天线,但FM收音效果还是差!

楼主(2023-01-09):
这个时钟音箱是养小鸡兑换的20元红包撸的,到手也只有几毛钱,外观、功能比之前那个“愤怒的小鸟”好多了
黄纸壳的包装拉低颜值

但参数等信息还是齐全的

全部内容

说明书一览

音箱个头不大

功能键都在顶上

右侧是卡槽和充电口,没有USB播放功能

底部是防滑软胶条和铭牌

背面只有喇叭口

开机全显
PS:因是扫秒显示,所以笔画拍不全

时间显示

再轮流显示电量

温度

插电亮充电灯

对了,右下角还有个MIC孔

FM收音播放,显示收到31个台,但全是杂音
要USB口插根线当天线才行,这太麻烦了

所以必须拆开看,怎么加内置天线
用吸盘抬起塑料面板

双面胶胶粘的,小心揭,搞变形就不美观了
揭开长这样

LED与中壳一起形成数码管样子

这里还有个人体红外感应器的空位,是旗舰版才有的功能

拆掉螺丝,撬出中壳

继续拿出板子

楼下继续

楼主:
把内脏全掏出来

剩下的背壳

这排键帽活摇活甩的,把底下的支架用点胶粘一下就好多了

继续看板子,板号

主控和双晶振,时钟用的32768可以改8025,但是偶没有

杰里的主控,小小的身体里包含了这么多功能

1A充电的4056
不错了,至少不是常见的二极管+电阻充电

矽源特的HAA2018是一款FM无干扰、AB/D类可切换、高效率、无滤波器的5.3W单声道音频功率放大器

TF卡槽和micro充电口
看起来也支持USB解码

功能键的微动们

18650的锂电池没任何标识,不过看样子带上了保护板

元件空位,这应该是人体感应器的电源

这部分是感应器输出检测电路

作用就是息屏省电

这里还有个按键空焊盘,没试出功能来

裸板开机显示的样子

microUSB插座接地有贴片电感,所以是USB地线充当外置天线

这个接到USB-的焊盘标识FMNET,应该是FMANT吧

找根细线焊上去,倒是可以收音了

原配喇叭比较小,但手上最小的也比它大得多,没法换了

全家福

最后装配的时候用泡棉垫在隔板上,让喇叭形成封闭空间,加强一点低音

暂时就这样吧

夏新这个小音箱的颜值和做工还是不错的,因喇叭口径,音量稍小,时钟观察几周后没明显误差
但主要问题是FM收音效果,即使用外接USB线当天线也还是不太行,不知道是不是那电感的原因
空了再折腾吧

网友:
不知道从啥时候开始夏新这个牌子变成山寨贴牌专业户了,零元购还是不错的,收音机功能来个拉杆天线效果最好~

网友:
加一级信号放大

网友A:
现在养小鸡也有这么好的东西送了吗?之前都是一些垃圾东西。后来就没养了。

网友:
收音不好?钻一个孔,拉一条50cm长的线,收听时挂起来。

网友:
数码管的那个,内部一般弄成黑色的,防止漏光。白色的多多少少会有漏光的可能。一般数码管也是这样的结构。

网友:
搞个可以更换18650电池的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内脏全掏出来

夏新这个闹钟灯值得拥有

网友:
4056加电池保护板,也算是良心货了!

网友:
加焊的天线还是要引出机外,收音效果才会好点。

网友B:
哪里的小鸡?我的怎么才10元

网友:
养了很久吧,功能倒是很全

网友:
好像还有个温度功能没有扩展,空了几个地方?数码管LED显示的可调节亮度,晚上很直观。但是相对耗电。

网友:
现在的电磁环境下,收音机要想效果好,外接天线是必须的吧?
不管你哪个波段。

网友:
我有个类似的东西,总是提示电量低下,但测量电池的电压是足够的,不知那儿 出毛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养小鸡也有这么好的东西送了吗?之前都是一些垃圾东西。后来就没养了。 ...

换红包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里的小鸡?我的怎么才10元

淘特里面养鸡,一般需一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