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美团充电宝求解

楼主(2023-01-09):
求大神,为什么我短接那个三极管,他没有输出,是为啥?而且,以前老版本的,短接6角芯片任意两个角就有输出了,现在更新充电方案了,我就懵逼了

网友A:
好多的PWM信号都是单片机给出,MOS管不做单纯的开关了,短接没用。
这种,最好的结局是获得电芯若干,料板一块,外壳一个

网友B:
应该是用100欧姆电阻接上

网友:
寻求破解方案啊

网友:
感觉这种充电宝没破解的必要了。容量太小,充电太慢。

网友:
充电宝都烂大街了,还有这个必要吗?

网友:
最好是换板,换成低版本的就可以,运气好有些废品店能找到

网友:
充电宝,维修没有太多必要

网友:
确实是这种共享充电宝,没有必要维修了,拆出来当备件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用100欧姆电阻接上

然后呢?短接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多的PWM信号都是单片机给出,MOS管不做单纯的开关了,短接没用。
这种,最好的结局是获得电芯若干,料板 ...

您的意思您有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您有方法?

我的办法是,获得任务道具:电芯若干,料板一块,外壳一个

网友:
缩水严重,这种封装的U3多半是升降压主控,由U1通过I2C或者UART通信进行操作,所以短接MOS没用,这板没任何改造价值

网友:
留着电芯用吧

网友:
我知道楼主是来找巧的,你手里还几筐充电宝板子得着别人帮你破解卖钱呢

网友:
这个还是直接拆电芯吧,原板充电速度太慢了。

网友:
HOLTEK的单片机 重新自己写个程序估计可以

网友:
放弃吧   放弃吧。没有意义了

网友(2023-02-15):
这是在干啥?

网友:
既然都拆了,不如弄多几个电芯换个好点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