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i3280/3281根本没法用,你们是怎么用的?

楼主(2023-01-09):
无论是网上买的,还是朗科原装的,只要是smi328x主控,跑asssd,百分百无法通过。跑hdtune的普通读取测试,也会掉盘。普通使用经常掉盘。

插主机后面的usb3好些。
插前置usb3普通使用基本都会掉盘。
插入usb3延长线(用m2 512g移动固态跑拷贝几十g都正常),跑测试asssd软件百分百失败。普通使用经常掉盘。
插usb2口,跑分还是拷贝文件百分百失败。普通使用经常掉盘。

最后:这些usb口用m2移动固态和其他u盘完全不会出任何问题。

网友A:
QLC颗粒,供电还标到500mA,不是电源跟不上就是颗粒有问题

网友:
经典qlc,上黑片开qslc续命罢

网友B:
我的328X主控+MLC盘,用AS测速会有4K值出现很慢很慢的情况,
可能是兼容问题吧,然后就不用那个软件,用TxBENCH。

网友:
我们是ab+mlc用的

网友:
三星BAR+没问题啊

网友:
兼容性问题吧。3281ab算是328x里问题最少的了,328xBB系列问题多的是,开卡开蓝屏的次数数不过来了,以及跑圈没问题实际使用掉盘

网友:
讲真哦,我都是用3281贴mlc,贴nw921这种稳如老狗的正片B16跑圈都遇到过掉盘,你还贴n18这种ssd主控都搞不定的废柴

网友:
我3286也又问题 感觉这个好难 还不如卖现成的

网友:
不可能啊,我用着,挺稳定的,你这八成是颗粒有毛病,重新用工具量产一下,凑合用得了,这种垃圾QLC颗粒,坏块很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328X主控+MLC盘,用AS测速会有4K值出现很慢很慢的情况,
可能是兼容问题吧,然后就不用那个软件,用TxB ...

慢的问题我都不说了,是直接掉盘的问题....

网友:
3281ab+mlc稳定,3281还要用好点的板子,不要用全新的板子,全新并不稳。

网友:
引用 楼主:
慢的问题我都不说了,是直接掉盘的问题....

328X掉盘没遇到过,3260掉盘遇到过,
插HUB口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QLC颗粒,供电还标到500mA,不是电源跟不上就是颗粒有问题

量产改一下电压可以稳定一些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量产改一下电压可以稳定一些吗?

应该没救,你这个情况像是颗粒有坏块引起的强制掉盘保护,先抓一下坏块试试

网友:
黑片工具跑一宿 mark bad
之后正片工具走一波

网友:
qlc颗粒啊。。。我用差的全新ssd拆的tlc颗粒上这种u盘主控时间久了不通电都降速
一般商品u盘用的都是最差的颗粒,还qlc,u盘主控根本纠错不过来
退货吧,买mlc去,省心

网友:
我有个3280+l85c用了4年了,没有任何问题,不知道是不是颗粒体质问题还是固件问题,之前屯的3281西瓜盘无一例外都爆红掉速。

网友:
上小容量MLC
写入40几 读取220
做启动盘美滋滋

网友:
朗科祖传的黑片技术,卖一个坑一个。用黑片工具低格 ECC设置为1 自动容量,重新开卡估计能开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