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扬声器破音了,拆解苹果IPAD 2

楼主(2023-01-09):
手里的苹果IPAD2扬声器破音了,好好的不知道怎么破音的,只能先拆开看能不能换了。拆机过程忘记拍了,无非就是电吹风+拆机片暴力拆解

网友:
换喇叭试试

网友:
换了个音箱组件?还得多换两个

网友:
不是破音,是羊了,宝娟嗓

网友A:
这种喇叭组件应该不好弄。

网友:
工程量很大啊

网友:
有破音应该就只能换喇叭了。

网友:
拆解的到位

网友:
顺便换电池呗

网友:
老式的而来

网友:
装个微信都不支持了吧

网友:
如果是自用的话,为什么不外接一个蓝牙喇叭?省事效果还好。

网友:
破音,音圈被感染散架了。

网友:
折手工生手干不了

网友:
PAD的喇叭真难换。

网友:
触摸排线坏了吗,这下还值当修吗

网友:
这个怎么没有像手机那样直接是扣上去的,而是粘的,这样粘的一不小心排线都割断了

楼主:
就是为了换喇叭才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喇叭组件应该不好弄。

有组件卖的

楼主:
电池续航还可以,暂时不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