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准备再拆个泰国产佳能的火牛,被螺丝难住了

楼主(2023-01-09):
98年泰国产,沉重厚实,剪开输出线很多芯的铜线,就是螺丝无法下手,圆头,四周六个凹点,没见过啊,不想去找专门的螺丝刀,求无损开壳办法。
13.5v的输出很实用,但空载测有18V,不知道是不是坏了。
尽量照清楚螺丝
放大看

网友:
任天堂螺丝刀

网友:
其它的不清楚,但是空载电压18V是正常的,因为早期的类似电源,都是用变压器的,不是现在流行的开关电源,基本上没什么稳压措施。

网友:
只能请庖丁来解牛了

网友:
这螺丝真蛋疼。

网友:
组合螺丝刀里面的凹型头能不能卡住其中两个槽?如果不能就只能暴力破解了。

网友:
用电钻将螺丝头小心磨掉, 打开胶壳后取出余下的那段螺丝。

网友:
手表后盖的那种螺丝凹坑?

网友:
我去,NGC螺丝刀。   松下开发的              无损不购置工具我当时是投降的。

网友:
这个时候你就需要有个平头铣刀了……直接把它的螺丝头铣掉……

网友:
3楼正解,某宝搜任天堂螺丝刀

网友:
用电钻直接把螺丝孔钻透就行了

网友:
确实,如果很重的话可能就是个变压器整流滤波就直接输出了,这样电压就有点高了,可以带载测试一下

网友: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09319-1-1.html,刚刚在这边看到吐槽南旗55合一螺丝刀的,这个帖子刚好晒了相对应的披头。楼主可以看看。

网友:
异形螺丝   考验拆卸者的存货

网友:
没啥用了,早期变压器的

网友:
超声波压合的外壳,这里的螺丝孔实际不是螺丝固定。

网友:
是不是孔内有胶覆盖螺丝

网友:
用其他的变压器代替是首选,其次不要壳子了,。用烙铁烫螺丝试试能弄出来不?

网友:
用烙铁加热后,上镊子,应该能转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