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金典S400,现在挂了怎么搞,现在已经开好了,谢谢各位大佬!!!

楼主(2023-01-09):
死机几次,现在挂上开机卡主不动不能自检。win7下金胜USB3.0线,能找到但是磁盘管理找不到打开卡主,刚刚识别是可以打开固态但是很快无响应了。马上补图。正面图。

网友A:
闪存ID
2C84E53CA504
闪存单元
MLC
闪存制程
20nm L84C

用SM2246AB_MPR0823A_FWR0822A跑一遍RDT,再开卡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闪存ID
2C84E53CA504
闪存单元

怎么搞,没搞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闪存ID
2C84E53CA504
闪存单元

怎么跑 ,还不会开卡,请详细传授一下,开卡需要什么东西,也没固件。需要转接板吗?

网友B:
先度娘学习一下先

网友:
没开过卡,但是感觉SM2246EN主控应该不难开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度娘学习一下先

必须要买转接板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跑 ,还不会开卡,请详细传授一下,开卡需要什么东西,也没固件。需要转接板吗? ...

固件我已经提供了,直插sata也可以开,
先短接ROM,然后插入电脑,识别后断开,然后选颗粒,选内存....
多翻翻帖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件我已经提供了,直插sata也可以开,
先短接ROM,然后插入电脑,识别后断开,然后选颗粒,选内存....
...

看下我最后一图短接那2个孔

网友:
开卡试试,资料保不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件我已经提供了,直插sata也可以开,
先短接ROM,然后插入电脑,识别后断开,然后选颗粒,选内存....
...

大神看看哪里不对

网友C:
短接写住rom那2个孔,上电就能认1g,但开卡之后资料就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短接写住rom那2个孔,上电就能认1g,但开卡之后资料就没有了

你看看我的选择对吗

网友:
看来还是机械硬盘稳妥可靠,我的一个u盘也挂了,害的我大量资料丢失

网友C:
颗粒那里按auto出现随便点一个,缓存那里选南亚,256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颗粒那里按auto出现随便点一个,缓存那里选南亚,256m的

缓存是哪一项

网友C:
右下角 dram那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右下角 dram那里

看看哪里还有不对的开不过去,还有怎么跑RDT再开卡?

楼主:
报错了是哪里不对了

网友:
将设置左下角adj那里勾上,估计你的盘有颗粒不行了。要跑rdt,你在论坛找一下教程,有教怎样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