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拆一个v380的名正威视监控

楼主(2023-01-09):
之前拼夕夕买的监控,WiFi天线根本没接线

网友A:
天线都做假,还不如省掉省点成本

网友:
平嘻嘻买的,还想怎样?!

网友:
应该是PCB天线,然后为了整成牛B的样子,花几毛钱就立马高大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天线都做假,还不如省掉省点成本

省了这个成本,怎么和有天线的打价格战

网友:
还不是单纯的塑料棍子,还有线……

网友:
好像没看到摄像头相关组件

网友:
应该用廉价废塑料再生,涂上白油漆做装饰天线。看镜头大小,估计感光片只有芝麻大小。

网友:
外形唬人多卖钱,成本能省就省

楼主:
那个竖着装的有 lk-wifi 字样的是天线

网友:
这东西能用吗?如果能用。。。。就ok了

网友B:
这WIFI模块是usb协议的,3.3V供电

网友:
做成你想看到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WIFI模块是usb协议的,3.3V供电

跟使用有啥影响

网友:
板子这么小  为什么外壳都做的这么大呢

网友(2024-04-07):
你这好歹有条电线,我的三根都是空空如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