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惠普老游戏本暗影精灵2plus主板烧毁修复

楼主(2023-01-09):
暗影精灵在2021年突然无法开机了,当时因为工作比较忙,就搁在一边没有管它,22年底工作不那么忙了,想起来笔记本还坏着呢,就想看看还能不能维修,自己打开电脑看主板,发现下图问题如下图:

图片中心区域烧毁,主板上的铜箔都烧起来了,顿时觉得,修复无望了。。。之后不死心,上论坛请教大佬,都说可能就是电容短路局部烧毁,可能芯片没被击穿,信心重燃。
找到主板照片和原理图,看的出这里是南桥1.05V电源芯片,VIN引脚的输入滤波和去耦电容被烧坏,清理干净烧坏点之后测试前、后端无短路,维修的信心大增。。。

鉴于老本残值不高,放弃售后和电脑店维修,准备自己动手,修好了皆大欢喜,修不好就当练手了;
在网上购买补齐缺少的器材:0.4mm锡线、阻焊绿油、贴片电容(4.7uF 0805、100nF 0402、2.2nF 0402)、助焊膏;万用表和便携电烙铁本来就有。

损坏部位已经之前清理干净了,接着把缺失的铜箔给补上,这真是精细活,比划着剪剪贴贴,磕磕绊绊终于算是补规整了。。。

不过只有一侧有电容的焊点,另一侧没有,需要先覆盖阻焊油,然后一点一点把焊盘刮出来,这步真的差点把眼睛给凑瞎了。。。
然后就是焊接,因为自制焊盘,电容又小,真的是不好焊啊,再次眼瞎以及废了几组电容之后终于算是焊好了,不过美观度差了些,但是测试完美通过!然后洗板水清理之后就盖上绿油做好绝缘,修复基本完成了。

怀着期待又激动的心情转好机器准备开机,心里一凉。。。难道芯片击穿了?但是转头一想,万用表测试过,芯片击穿的概率并不大,那是哪里的问题,又把主板拆出来研究,然后当看到主板纽扣电池之后,心想会不会电池没电了,万用表一量,两点几伏欠压了,换了块电池再次开机,屏幕亮了,提示重置coms,重置之后顺利开机!!!

此刻心情是非常激动,2017年的游戏本了,真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和状态,居然被我这个菜鸟给撞运气修好了,所以来之家和朋友们分享喜悦之情!顺便放个拼接的前后主板状态~~~

网友A:
还行,修的可以了,你差一个放大镜。电容可以不全补,好在芯片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行,修的可以了,你差一个放大镜。电容可以不全补,好在芯片没问题。

我也觉得缺个放大镜

网友:
修得不错!已经赶上高手的水准了!

网友B:
手艺不错,不过出过这样问题的主板,一般需要进干燥箱干燥一段时间,否则可能还会出同类故障。。。

网友:
修得不错,自己动手又又赚了几百块

网友:
这不是老有成就感了

网友:
得亏芯片没烧坏,,,

网友:
恭喜修复,这电容短路威力居然这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艺不错,不过出过这样问题的主板,一般需要进干燥箱干燥一段时间,否则可能还会出同类故障。。。 ...

您说的没错,准备放进干燥箱除湿一段时间了

网友:
恭喜恭喜,这要是找人修还不知道修完成了什么样子了

网友:
我还用着2012年的破本呢,你这2017年的算老?

网友C:
幸好只是表层断线,要是内层断了就难修了

网友:
连铜箔都能补,厉害厉害

网友D:
这样的都能修,确实牛逼了。。。不过那个铜箔采取飞线或者搭架,不更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的都能修,确实牛逼了。。。不过那个铜箔采取飞线或者搭架,不更好吗? ...

确实也想过这个方法,不过研究过AOZ这个芯片的技术文档,特别强调vin引脚需要大面积铜箔覆盖辅助散热,所以还是按原位补了铜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幸好只是表层断线,要是内层断了就难修了

内层断了我就直接放弃了,我肯定做不到啊

网友:
不错不错,运气好,手艺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