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如何实现笔记本电脑只要插入U盘开机就能自动克隆系统盘

楼主(2023-01-09):
    淘汰下来的笔记本电脑没啥用了,想给老人带回老家用,这样可以用电脑视频聊天。 老人不太会操作电脑,所以想这样实现:

    电脑不设置开机密码,开机自动进入系统(老电脑用win7),设置QQ开机自动启动,设置自动运行远程工具,这样就算QQ因故无法自启,也可以通过远程控制对方电脑启动QQ并且建立视频聊天窗口。  最简单的操作就是:老人只负责将电源接上,然后按下电脑的开机按键,剩余的操作均可通过远程操作完成,这个只要设置好了还是很好实现的。
     现在担心的是老人万一自己操作电脑或者家里其他人用过电脑,现在垃圾软件太多,各种网页的光告软件太多,估计很容易就误安装各种流氓软件,拖累电脑运行速度;万一系统盘故障(用的淘汰下来的64G固态盘)、又或者被误删了系统文件等等导致系统无法自动启动或者远程协助工具无法自动运行,这时候就需要进行恢复系统。基于老人只会按电源键的思路去考虑,通过U盘启动PE再重装系统估计是行不通的,所以想通过ghost直接恢复C盘镜像,要求是免任何操作(连基本的选择都不需要),做一个专用的U盘,设置U盘第一启动项,平时不插入U盘,仅在需要恢复系统的时候插入U盘后再开机,然后能够全自动将U盘的镜像恢复到电脑的系统盘。
    以前经常用ghost恢复系统,但是需要人工进行一些简单的操作。  很多年没有关注安装系统的工具了,不知道现在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够实现完全自动恢复系统盘(基本且强烈的需求);最好还能实现一键克隆系统盘到U盘镜像文件,这样有些软件必须升级比如QQ或者远程工具软件必须升级后才能用,可以很方便的更新系统镜像文件(扩展需求,做不到关系不大)。

网友:
可以使用系统还原的方法,就是做好系统和安装好软件,做个系统镜像,这样可以随时还原。
或借助于软件,如以前用的冰点还原,安装后做好设置,每次启动都是你原先的系统。

刚看到本版有还人推荐的热备份软件:https://www.mydigit.cn/thread-364759-1-1.html

网友:
重新开机就还原系统,以前网吧常用

网友:
确实,以前有一个做windows镜像恢复的小工具,可以做到每次启动都恢复到上次的保存的状态,好久没弄过不记得是个什么工具了。可以百度找找

网友A:
告诉你一个小秘密:shadow defender,重启恢复原状,还怕什么垃圾文件流氓病毒的,我给爸妈的电脑都这么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告诉你一个小秘密:shadow defender,重启恢复原状,还怕什么垃圾文件流氓病毒的,我给爸妈的电脑都这么弄 ...

把需要的软件和设置全部调好,进入影子模式,重启继续影子模式,再设一个影子密码。开机随便怎么瞎搞,一重启就回到原来。很多很多常用软件不需要一直更新的,找个可以用的版本装好就可以。

网友:
5000M 给你远程演示一次

网友:
建议这个老人学会用智能机,比PC友好很多还能随身携带呼叫孩子……

网友:
你不如分两个区,都做上同一个系统,然后隐藏一个,在启动分区(100MB那个)添加GRUB引导,分别指向两个分区,当一个分区损坏时可以启动另外一个分区的系统,开机时选择一下还是会的,只要有一个系统不坏,那么接下来的修复就可以远程解决!

网友:
用智能机,比PC友好很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告诉你一个小秘密:shadow defender,重启恢复原状,还怕什么垃圾文件流氓病毒的,我给爸妈的电脑都这么弄 ...

同意用这个软件,亲自用过,还不错。这是个影子系统,试验软件随便装,重启恢复原样。你可以在本地做好测试,再给老人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意用这个软件,亲自用过,还不错。这是个影子系统,试验软件随便装,重启恢复原样。你可以在本地做好测 ...

同道中人,Win10则自带uwfmgr,一样的功能

网友:
主板BIOS先设置移动设备R为优先启动。

U盘用autorun自动运行,批处理文件bat,

bat里面做好ghost运行。

这里有个问题,复制完克隆系统后,u盘不能一直插着,恢复系统后要拔出。不然不停循环,开机克隆后,再启动又开始克隆恢复系统。

网友:
我想起了小哨兵硬盘保护卡

网友:
易数一键还原      支持热备热键开机按F3-F10自定义恢复

网友:
以前做过,光盘的,直接光盘启动15秒不按键自动全盘还原

网友:
安装傲梅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告诉你一个小秘密:shadow defender,重启恢复原状,还怕什么垃圾文件流氓病毒的,我给爸妈的电脑都这么弄 ...

刚刚试了,这个比冰点还原好用多了,不用注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告诉你一个小秘密:shadow defender,重启恢复原状,还怕什么垃圾文件流氓病毒的,我给爸妈的电脑都这么弄 ...

谢谢,这个确实是另一种实现方式,不过这个重启恢复原状,只是恢复被修改的部分,还是每次开机都全盘恢复一次?

楼主:
感谢大家支招,准备先试试shadow defender,再试试U盘自动ghost的方式,不行就搞两种方式,保险系数*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