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我也拆一个念经机还以为能改播放器没想到越来越偷工减料啊

楼主(2023-01-09):
捡到一个这货,还以为多少能搞成MP3播放器玩下

没想到 失望了

佛家果然真的是讲究能用就好 偷工减料无罪

其实更可能是假和尚用来送人骗人供奉香火钱的比较多吧 哈哈哈

特意搜了下兄弟们的帖子    看来好多都是拆这类家伙的

对比下这个还算一般差 竟然还有比这差的广告机 哈哈h哈

网友A:
能用,能响,还要求这么多

网友B:
居然没有TF卡........

网友C:
25芯片拆下来编程器读一下,没准是个fat分区呢,可以写文件进去

网友C:
引用 网友C:
25芯片拆下来编程器读一下,没准是个fat分区呢,可以写文件进去

之前拆个儿童玩具兔子就是这样

网友:
或者可以焊TF上去试试

网友:
25芯片的,那么研究一主控,可不可以改成编程器使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之前拆个儿童玩具兔子就是这样

佛不是与世无争吗?呵呵,自从收香火,就变质了。

网友:
得电池一块及其它配件元件

网友:
至少喇叭能用,网购廉价功放板接上。有些免费播放器加密方案更坑,存储卡引脚被魔改,或者焊接死滴胶防拆。

网友:
还是监制款的

网友:
好歹有电池……有的是三节AA

网友:
这个挺不错了,不是一坨牛屎解决的

网友:
这个算可以啦,更简化的就是一颗牛屎芯片。

网友:
这个佛祖大概值5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用,能响,还要求这么多

阿弥陀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居然没有TF卡........

哈哈多谢提醒 好像后面有个空位是可以搞一个吧   觉得好像不值得折腾 嘻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25芯片拆下来编程器读一下,没准是个fat分区呢,可以写文件进去

太高端 听了头疼  小白直接看字就被劝退了 哈哈哈

网友:
25芯片拆下来,焊一个TF卡座上去!

网友:
看电池还好,很方正,没膨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