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HP彩色激光打印机MFPE78228更换黑色墨盒并拆解墨盒W9220MS

楼主(2023-01-09):
好久没发帖了,拆个大家伙的墨盒吧。
公共打印机提示黑色墨盒没粉了,找采购原装墨盒今天到货,我来免费安装吧。

打印机型号,

拉开换墨盒的地方,四种颜色

拧开旋钮90度就能抽出旧墨盒,很长一条,具体参数在HP官网有

松开四个卡扣能取下盖子,里面有计数芯片

拆掉出墨口弹簧,盖子可以划开,是不是可以加墨粉?

疑似加墨口

不知道是单片机还是存储芯片哈哈

网友A:
有计数芯片,加粉也没用,不过有些机器可以破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计数芯片,加粉也没用,不过有些机器可以破解

是的,那个芯片就是计数的。。。。。。估计需要刷机破解

网友B:
墨盒就是耍流氓,墨仓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墨盒就是耍流氓,墨仓才好用

一直用原装的墨盒硒鼓,墨仓没用过

网友C:
计数芯片这货,,都是设备赚..耗材加倍赚

网友D:
计数的板子是阿富特代工的,质量应该不差。不爱弄打印机,喷墨和激光的都不爱弄,弄之前爪都挺干净的,弄完了之后,爪没法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计数的板子是阿富特代工的,质量应该不差。不爱弄打印机,喷墨和激光的都不爱弄,弄之前爪都挺干净的,弄完 ...

确实磨粉太脏了。。。。。。。。。我也懒得弄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计数芯片这货,,都是设备赚..耗材加倍赚

耗材特别赚钱,我有个HP喷墨打印机,一个小墨盒200块。。。。。

网友:
现在的HP芯片不好破解

网友:
竟然买原装的墨盒....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计数芯片,加粉也没用,不过有些机器可以破解

到指定次数就不能打印了吧,好像能清零

网友E:
计数芯片需要破解,话说彩色的激光打印机打印质量怎么样

网友:
有计数芯片确实流氓,不过更换墨盒还挺方便的,不脏手

网友:
居然用的RJ45网口作为数据传输

网友:
引用 网友E:
计数芯片需要破解,话说彩色的激光打印机打印质量怎么样

比四色喷墨强很多,比6色的喷墨差,但抗紫外线,放多久都不会退色

网友:
竟然用水晶头接驳~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直用原装的墨盒硒鼓,墨仓没用过

墨仓还是挺省的,两百多块钱买一套,可以打几千页,买第三方墨水还只需要五十块钱左右。

网友:
这个机器是不是三星代工的?

网友:
有卖计数芯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