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了套惠威d1010mkii音箱想改无源音箱

楼主(2023-01-09):
年底了整理杂物突然发现半年前花了150同城收了一套惠威d1010mkii, 老音箱了,看电路板印刷的日期竟然是2007年的。

用的是国产的D1875呵呵,设计缺陷吧,用久了整个闷热的要死后板很烫,据说会热坏电容形成很多通病,造成各种莫名其妙的噪音,之前想改造忙起来都忘记了。

低音是很轰头 有点受不了。高低压喇叭都是才用惠威自己的。

我看了下论坛里面很多年前就有兄弟彻底拆过这个音箱了(特别是这位兄弟2014年的帖子了,当年买新音箱到手就拆了[音响]惠威HiVi D1010MKII 08版 开箱&拆解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860584)

所以就找了之前随手拍的几张也懒得多拍几张 浪费资源了

那就简单说说几个不一样的地方吧:

1:由于采用的是所谓电子分频,所以调节音调的时候响应会慢半拍的,不是我们平时习惯的一扭就有变化的,单独调音板上用两颗TL084运放,从功放板接2组电过去一组是5V一组好像是8V还是12V有点久了忘记了。
rca口输入先到这个调音板,应该是为了方便处理音调吧,然后再跳线到功放板。

2:功放板是同时设计2个功放部分的,左右高音喇叭由TEA2025单独负责功放, 左右大喇叭由2颗D1875分别驱动,据说是惠威定制的功放块呵呵。
和另外一个12V稳压管一起固定在散热铝块,坑货又小又薄,关键是没有和后盖铁板直接贴在一起增加散热,反而在中间加赛了2块泡沫双面防震胶呵呵,所以造成热量堆积在箱子内部吧。

3:电源方牛有2组双电源输出,一组是双13.5应该是1875用的吧,一组是双8v估计是2025和调音板用的?

现在就是想把原来的功放板扔了,然后要嘛直接当无源音箱,

要嘛就塞TDA1521或者TA7240进去。

觉得原来调音板如果要用起来供电很麻烦也一并扔了吧。

问题就是,高音喇叭这下是需要串联电容了吧,需要多大呢?

直接在正极吧 好像是。有大神指点下吗?

网友:
3.3-4.7uf的无极性电容

网友:
功放变压器拆掉,买分频板接高低音喇叭就好了。

网友:
木耳朵能响就行

网友:
当年惠威音箱也算是品牌货

网友:
做无源音箱,接音箱二分频器比串接电容好。

网友:
前面有導向孔沒?如果有可以在裡面扇熱加風扇,沒有就改無源

网友:
做工还是可以的。

网友:
没研究过,感觉改无源用简单些

网友:
来学习学习,看看大神如何改良

网友:
我有一对M200MKII改无源 后来烂尾了 现在剩4个喇叭

网友:
7240比1875好吗?

网友:
用TDA1521,性能不错

网友:
电路板拆掉改分频器

网友A:
干嘛改无源?有现成的tpa3116等数字功放模块直接更换啊,正负电压改单电压,还有四芯的副箱看看是不是独立的,数字功放不接地不共地。最近几个月折腾了捡的杂牌2.1箱子低噪很大,直接换了3116的板子,前面电位器孔距不够屁股铁板重新开孔,用12v5a外置电源感觉比以前的3块2030a好多了,也不发热,顺便加块蓝牙板取消了输入,反正这杂牌听个响还是轰隆隆的,带高低压调节没事多调调。

网友:
这系统,功放喇叭分频器应该都在同一个档次!楼主更换意义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干嘛改无源?有现成的tpa3116等数字功放模块直接更换啊,正负电压改单电压,还有四芯的副箱看看是不是独立 ...

改无源可玩性太多了,电位器可以用高级点的,提高平衡度,还有散热。

网友:
我用的是若干年前买的惠威多媒体,型号忘记了,当时花了近千元,能响就行。

网友:
看着和我的清华紫光的板子一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