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 Sharp CE-161记忆模块更换可充电电池并增加充电线路

楼主(2023-01-09):
无意中看到本坛大佬@getaticket 发布的“怀旧便携计算机(四)SHARP PC-1500 拆和修”帖子,里面提到了PC-151模块备用电池老化的修复,于是把我手头的PC-1500也拿了出来观察,果然有鼓胀的症状。检查了一下,里面还有以前存的一个小程序,用来计算长方体的总边长和体积,先“list"一下,把程序记下来:

10 beep 1                            //发出1声
20 input a                            //要求输入第一个数字
30 beep 2                            //发出2声
40 input b                           //要求输入第二个数字
50 beep 3                           //发出3声
60 input c                           //要求输入第三个数字
70 let s=a*4+b*4+c*4        //赋值,计算边长
80 let v=a*b*c                    //赋值,计算体积
90 beep 5                          //连响5声,模拟正在思考、计算中....
100 print s,v                      //把计算出的边长、体积显示在屏幕上
110 end

拆出电池,果然怀孕了,目测有六个月:

为了以后不再发生类似的问题,决定增加充电线路并用可充电池一劳永逸解决问题。参照
“getaticket”发布的图纸,用电阻分压的方式给电池充电:

分立元件搭好,装上一个笔记本备用电池:

上机,装入电池,开机,屏幕显示“New0? :Check”提示,说明检测到了模块:

AB胶固定后装外壳,结果发现当时没有分析好安装位置,造成金手指保护盖缩不回去了,只好用剪刀剪掉一小块:

装好外壳测试工作正常,装回机器里面。注意拆装模块一定要关机、拆电池、拔电源,否则有可能烧坏机器,毕竟是几十年前的机器,设计没那么完善:

网友A:
楼主的老物件是真多,我以前挺喜欢玩这些的,现在手机功能太强了感觉玩这些没啥意思了

网友B:
论坛里收藏1500的坛友还真不少呢,哈哈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068173

这是我在老站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老物件是真多,我以前挺喜欢玩这些的,现在手机功能太强了感觉玩这些没啥意思了 ...

玩手机是玩软件,玩这些是玩硬件。打个比喻,有些人看电视,是看电视节目;有些人看电视,是盯着电视机看,因为他觉得这台电视机无论造型还是色彩,都像是一个艺术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论坛里收藏1500的坛友还真不少呢,哈哈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068173

朋友厉害,我只会一点点,收藏了,有空多翻出来学习。

网友C:
这个加了个电池,是用来收藏还是用来算数?

网友D:
这个貌似支持BASIC语言编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加了个电池,是用来收藏还是用来算数?

当然是收藏啦,用这个来算数麻烦死了,1+1=2还得输入命令才能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貌似支持BASIC语言编程……

编程神马的.....不是很懂。

网友:
BISIC语言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貌似支持BASIC语言编程……

好像想起来了,这种叫BASIC编程,也叫C语言;还有一种MOVE什么的,叫汇编,也叫高级语言。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想起来了,这种叫BASIC编程,也叫C语言;还有一种MOVE什么的,叫汇编,也叫高级语言。 ...

我97年自学的QBASIC,basic没有学过。当年可是风靡一时啊。
汇编是低级语言呢,貌似越接近机器操作的越低级,越接近人工习惯的越高级。BASIC也是高级语言。

网友:
编程神马的.....不是很懂

网友:
PC1500这个老家伙计算器,记忆中,是老爸单位里,用来算驾驶员 情绪曲线用的。当时是个时髦的东西,

网友(2023-04-20):
好古老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