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PHILIPS A88-502000手机充电器炸了

楼主(2023-01-09):
就在刚才,轻轻一声响,就像捏爆一个泡泡袋一般大小,充电器炸了,外壳很热,应该是过热损坏的,连续冲了三个手机,
很多年前的充电器了,该退休了。

我把USB口拆了,直接用线引出充电头的。

网友A:
10W充电头很稳定,不会是改装短路炸了吧···

网友:
那时候的2A充电器也算快充了吧

网友:
还是没水果5W的头复杂,隔璃板不多。

网友B:
充电器要一直插在插座上通电,才不容易坏,另外,千万不要使用劣质的充电器。我家的手机充电器,充不充电都在插座上不拔下来的,好多年了,到现在一个都没有坏过(都是买手机配的原装充电器哈)。

网友:
哗,这个用料很足啊,果然山上的跟正牌的没法比。看着好像就是烧了个限流电阻而已嘛,测一下,说不定直接一坨焊锡直接连通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W充电头很稳定,不会是改装短路炸了吧···

只是把USB头拆了,直接把正负电压引了来,也用了很多年了,应该是今天连着充了三个手机,长时间充电发热量大导致损坏的

网友:
4楼的结论,哈哈,运气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充电器要一直插在插座上通电,才不容易坏,另外,千万不要使用劣质的充电器。我家的手机充电器,充不充电都 ...

电子元件也是有使用寿命的,长时间不通电和长时间通电都会有影响,应该不存在说长时间通电比长时间不通电寿命长这一说...

网友:
我问个问题,充电器一直插着电,不用也插着,到底行不行?安不安全?

网友C:
举个例子吧,笔记本的电池,如果一直插在电脑上,电脑用外接电源供电,寿命会比不是一直充电的要短三分之二,你信不信?

网友:
高压侧出问题,没什么维修价值了

网友:
值了,旧的不去,生存法则咋办?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充电器要一直插在插座上通电,才不容易坏,另外,千万不要使用劣质的充电器。我家的手机充电器,充不充电都 ...

个人感觉,常查着才不靠谱,容易坏。
比如滤波电容,长时间工作在高温环境下,电解液很容易干涸。

网友:
飞利浦2a的头子少见

网友:
好像是强制报废一样

网友:
建议别再维修使用了、

网友:
飞利浦的不至于充几个手机就炸吧

网友:
换新的吧别用了谢谢拆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举个例子吧,笔记本的电池,如果一直插在电脑上,电脑用外接电源供电,寿命会比不是一直充电的要短三分之二 ...

我现在不信这个谣言了,我有一台联想的E430C试过了,一直是插电使用(时不时也要出去,使用电池供电),电池6年才报废,新买的一个电池,相信这个所谓的长期插电对电池不好,结果3年不到电池就报废了。现在的电脑,对电池不是随时在充电,你可以设置低于百分之多少,才再次充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