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简单组装个加热焊台并测试,方便拆灯板

楼主(2023-01-09):
买了块ptc发热片。ptc恒温260度吧,传热材质是铝材,电阻1.4k左右。

四脚加上长脚螺丝,一个简单的焊台就出来了。
加热第一块,锡浆是鹿仙子的183°中温含铅锡浆。

都融化完成后,立马拔插头,拿下来小风扇吹。冷却后测试没问题

led灯板是自己画好去嘉立创免费打的,然后再用曲线锯(电钻加转换头)切的。

坛友们,有没有便宜又好用的锡浆推荐。tb找了一遍30克就要接近15元了。

趁着嘉立创年前还能免费打样,用lceda画了块单节锂电池电池供电的铝基板。
可以用AMC71xx等恒流ic也可串贴片电阻。串4.7欧亮度正好。铝基板散热强。

网友:
自制小工具换灯珠用着方便

网友:
就是200度,温度低了点

网友A:
200度无铅锡熔化不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0度无铅锡熔化不了吧

反正我用400度风枪背面(铝背板)吹半天才弄下灯珠,正面都有点略微发黄了。300度背面持续吹灯珠不动。
我刚入手这个ptc焊台,实测温度210,灯板放上10来秒就能移动灯珠了,灯板不变色。具体原理说不清,反正这ptc焊台是led灯板的神器。

网友B:
我用5.56元包邮入手的,和你的一模一样,孔位一模一样。不清楚为啥要开出那4个大孔。

网友:
用不着锡浆吧,原来剩余的焊锡就够用,虽然看着好像没有似的。
对于你这种新板,烙铁上点锡不就行了。最近没有免费焊锡丝活动了

网友:
这个焊台简单好用,得仿制一个

网友C:
PTC发热板的温度至少300度才行

网友:
看来还是ptc管用,用调温电熨斗试过,不是热到糊就是不化锡,温度控制跳跃太大。

网友:
有这么个东西修LED灯很好用

网友:
用PTC焊台换LED灯珠很方便。

网友:
恐怕不知200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5.56元包邮入手的,和你的一模一样,孔位一模一样。不清楚为啥要开出那4个大孔。 ...

这ptc,肯定是某个大批量器件用的,孔位定制好的,自然就流入的散货市场了。

网友:
鹿仙子的有铅含银(?)锡浆30g是10块钱,焊了不少LED还剩一大半,这东西用量倒是不大,焊接效果和我进口的摩帝可6337差不多

楼主:
没有测温度的设备,是岳鑫电子买的,有坛友测过这家卖的是多少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PTC发热板的温度至少300度才行

没工具测具体这ptc是多少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工具测具体这ptc是多少度

简单测试是拿香烟去点,能点燃就超过了300度,只是冒烟而已就在300以内,不冒烟或者很难冒烟是在200度内

楼主:
跟据ptc电阻计算功率的话,有35瓦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跟据ptc电阻计算功率的话,有35瓦左右

开机功率是230w,稳定后是10w左右,我用功率计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