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建兴硬盘SM2246EN主控开卡求助PreTest Fail,请大神看看哪里没有设置好。

楼主(2023-01-09):
建兴LCH-256V2S硬盘,SM2246EN主控,开不了卡,一直报错。

网友:
容量选择240(3Gb)试试,不要选240(6Gb) ; 遇到过类似的报错。也有说要清空颗粒,那就麻烦了

网友:
用46XT开一遍试试

网友:
pretest 选1试试

网友:
上面说的都试一下看看有可能就好了。

网友:
这个我开过,可以开,好像没什么特别的,试试降频

网友:
我昨天开的,大佬们让跑一遍遍RDT就开过去了。图中箭头

网友:
把楼上提到的建议综合起来,估计就可以了

楼主:
这几天忙没有搞,兄弟,能麻烦把工具发我邮箱吗?几个方法我全试了开不了,我怀疑是开卡工具问题,谢谢。641458603@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