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器 WIFI 天线延长是否可行?

楼主(2023-01-09):
如图所示,主路由器在客厅里,左上角那个房间,由于实墙太多导致无信号。
拉网线也只能走明线,非常丑,而且还是得再加一个路由器。

现在有一个极路由 2路由器,天线可拆卸的,我计划买两根天线延长线,把路由器放到主路由附近,然后把天线延长到走廊位置。
由于极路由 2 网口是百兆的,我的需求就是左上角房间连到这个路由器以后 WIFI 速度能达百兆即可。

不知是否可行,请各位专家指点一二。

附极路由 2 配置信息:
https://detail.zol.com.cn/394/393032/param.shtml

网友:
这么长的线,会不会衰减太大导致信号更弱?

网友:
够呛,太长了

网友:
如果用室内走手机信号的那种波导应该衰减会少一点。。。不过,那个可比网线粗多了
细的那种信号线衰减挺大的

网友:
WIFI 天线延长不能保证效果,天线的Q值都是预先设计好的。信号差的房间先搞一个路由器过去桥接,里面有信号值大小,若是效果也不好,就上个电力猫解决。

网友A:
天线延长到走廊位置了,不如网线到走廊位置反正都是走线了

网友:
线长超过几米  衰减很厉害的  比原来信号还差   还是弄个WIFI 放大器

网友:
二级路由更实际一些

网友:
感觉在网线美化上下点心思更好

网友:
可以。以前,我的路由器是放在铁箱子里的,自已加了一根电缆接出去,买专门的天线延长线(好象是50欧),大约2米长,使用正常。
另外,你说的情况,不想接明线,电力猫考虑一下?

网友:
多根天线不是有管I有管O的吗?拉出去一根也不一定好使吧

网友:
可以,,这方案是可行的,,很多GSM放大器都是使用延长天线方案

两个路由器组mesh方案更优。可以放在另一个房间里

网友:
把两根天线延长过去还不如直接把路由器移过去,电源和网线也是两根线,如果图示位置有廊灯的话就更好办了,可以把廊灯换成顶装的路由器

网友:
会有影响,原来是匹配过的

网友:
天线延长是否可行

网友:
我试过,没有什么变化,极路由2还是百兆双频,可以淘汰了,我也有个,天线是固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线延长到走廊位置了,不如网线到走廊位置反正都是走线了

那里没电

网友:
可以説基本没什么用!!!

网友:
反正要走线,干嘛不把路由挂走廊位置?

网友:
  找个差不多路由器  应该都有信号  你这个墙不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