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显卡风扇太吵有什么解决方案?

楼主(2023-01-09):
搜了一下替代品,只有超频三银子之类的小风扇,古董产品了。大家是怎么做的?

网友A:
上水冷系统,顺便把CPU一起改了

网友:
学学这个老哥,换轴承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64596-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水冷系统,顺便把CPU一起改了

水冷安静

网友:
如果纯属温度影响的响声,好办,风扇老化,本身导致的响声只有更换

网友:
估计又是买到白牌显卡的了,没温控风扇?

我那矿卡,平时从来都不转,只有玩3D游戏,显卡温度超过50度了,才1900转起步,偶尔2000转,温度能上到90度以上,能赚到2600转,噪音也不大,但是温度压不住,风扇策略太保守了。

只有手动调到3500转,呼呼的,基本跑测试能压在80度以下。

网友:
换个风扇 可以的  我以前的也很吵

网友:
我是两台电脑,一台集显低功耗日常用,一台独显的游戏和大任务用。其实好点的显卡的风扇噪音都不大的,你独显太老了吧,我记得我以前的650ti的风扇噪音都不大的

网友B:
换大散热片,换大风扇

网友:
我的显卡双风扇不玩游戏基本不转冷天

网友:
加润滑脂,玩具马达上用的那种,淡白色,比加润滑油好。

网友:
有多的pci插槽,把显卡风扇拆了,上显卡伴侣

网友:
换个风扇 应该可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大散热片,换大风扇

问题是换什么?可有推荐?

网友:
先清一下灰看看

网友:
换轴承换轴承

网友C:
超频三银子我买过两个,平均一年左右,噪声就变大了。
主要是风扇不行,别看广告说的漂亮,其实就是很普通的油轴。

你原来显卡散热器是什么样子的?上个图,大家帮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超频三银子我买过两个,平均一年左右,噪声就变大了。
主要是风扇不行,别看广告说的漂亮,其实就是很普通 ...

类似这样的,蓝宝石的,应该是标准四螺丝位的。不是用久了风扇噪音,而是买来就这样,而且这种风扇是不可拆卸的,你想换油也没法。

网友D:
动手能力强,拆下,清洁一下,加一滴机油声音就轻很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动手能力强,拆下,清洁一下,加一滴机油声音就轻很多了

机箱风扇我搞过,有的可以直接拔出,有的不能拔但撕开标签可以接扣,换轴承油,简单,但这个显卡风扇不一样的。我就想整个换掉,有成品最好,买来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