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百盒M401A刷Openwrt并写入EMMC

楼主(2023-01-09):
下载rom
https://github.com/ophub/amlogic-s9xxx-openwrt 下载 openwrt_official_s905l3a_k5.15.86_2023.01.08.img.gz 这个包
用rar 解压出来一个Image 文件
使用balenaEtcher 把上面得Image 文件写入U盘重新插入u盘修改
修改 根目录下 uEnv.txt文件中得FDT 为: FDT=/dtb/amlogic/meson-g12a-s905l3a-m401a.dtb
打开盒子链接到网络。开启盒子得ADB从U盘启动 Openwrt
adb connet 盒子ip 链接成功后 执行adb reboot update . 命令执行完毕后立刻将U盘插入电视盒子usb接口。
连接u盘系统。
找根网线笔记本直连 电视盒子网口
这时候笔记本会自动获取到IP 直接192.168.1.1 在浏览器中打开盒子。
写入 emmc
如果想永久体验 那么就需要写入
这时候在u盘系统得后台找到 系统 -> 晶晨宝盒 ->安装Openwrt 选择设备型号 [306]M401A/ZTE-B863AV3.2-M
点击安装,弹出框直接确认即可,稍等几分钟,系统提示成功后,直接关机,拔出U盘,然后重启,就可以进入到路由器了。
然后自己随心所欲玩吧,玩法太多了

网友A:
这个太厉害了,可以做轻NAS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太厉害了,可以做轻NAS

恩是的,armbian也能的就是感觉armbian的系统太大 这个主要是网页就配置了所以比较方便。

网友:
这个可以研究看看

网友B:
我的新版江苏M401A 一刷就成砖,闲鱼几个机友众筹买了个救砖包,目前只能刷那个包才能用,刷了当贝论坛上太多包了都是卡开机画面,三码掉了,而且U盘的系统还不能引导进入,也进不了系统的RE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新版江苏M401A 一刷就成砖,闲鱼几个机友众筹买了个救砖包,目前只能刷那个包才能用,刷了当贝论坛上太 ...

莫非是同款吗?

网友C(2023-02-20):
怎么更改不了IP呀

网友:
我也试试!谢谢!

网友D:
S905L系列的其他机型也可以这样操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S905L系列的其他机型也可以这样操作吗?

类似的 需要替换相应的dtb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更改不了IP呀

不可能把 默认是dhcp服务吧 你用电脑插网线上去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