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老山特TG500UPS 支持几分钟的保存数据时间

楼主(2023-01-09):
拆一个老山特TG500UPS 支持几分钟的保存数据时间

厚重的铝块应该是吸热用的?

网友A:
这款不是联动型的UPS
单12V电瓶的

大概是断电后,接个笔记本电脑,能10几分钟
但其间会蜂鸣和发热,发热蛮严重的

不存在能固定多少时间,看你接的电脑的功耗,反正断电会一直叫的,你在电脑前肯定来得及保存

网友:
有一款一样的,因为没电池测试,不知好坏,现在也不知道塞那了。

网友B:
这东西现在没有什么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现在没有什么用了。

工业上有用,通常用来连接工控机...

网友:
还都是分立元件的电路板!

网友:
电池拉胯了

网友:
电池用不住,停电后三二分钟电池就没电了。

网友:
这个以前很多,老电脑测试过。20来分钟可以工作。

网友: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电脑怕停电都配个UPS,现在基本都不用了!

网友:
电瓶估计容量不大

网友:
没什么用 浪费电力。这种貌似电池费了就开不了机 不是在线式ups 正常状态不能当稳压器

网友:
这款好像有时间限制,就算电瓶有电,十分钟左右就关机了。

网友:
很多年前的,只能坚持几分钟,让电脑保存资料正常关机

网友:
下载没有见那里还在用

网友:
一般人还真用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款不是联动型的UPS
单12V电瓶的

具体到这一款,标配电瓶的前提下,最多延时0.5H,换再大的电瓶也是延时0.5H。
厂家没标识输出波形,也没条件测试,但插上电风扇也能转,就是慢点,考虑为输出修正方波。

网友:
电池用不住

网友:
很久前买过山特的UPS
快20年了罢

网友:
我也有一个 但是电路板和你这个不一样。能用20分钟然后自动关机,因为没usb口连接nas,已经被我废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