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如果有10k瓦的纯阻电器,直接用可控硅调速,会对电网

楼主(2023-01-09):
会造成不好的影响吗?

一般的EMC EMI是不是主要指高频? 如果我只是用可控硅调功率,对电网影响大不大?

波形是这样的: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RR4y1W7hh

主要是很多电热电器,不能连续调功率,我很烦。。。。

网友A:
10KW一般电网还能承受,100KW估计影响比较明显了,主要影响是3、5、7、11次谐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KW一般电网还能承受,100KW估计影响比较明显了,主要影响是3、5、7、11次谐波 ...

请问对自己家影响大吗? 电网会来罚款吗?

网友:
电热器好控制,最好不要用调角型电路。
建议用过零触发型的双向可控硅或固态继电器,这种对电网影响很小。

网友:
电阻的功率怎么会对电网造成影响的?太高深了看不懂

网友:
按4楼交流触发4017后接过零触发MC3052

网友:
即热电热水器8.2kw,

网友:
过零触发的一样有影响,,,或者你每个调功率的都加滤波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