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橡胶漆/类肤涂层千万别用脱漆剂

楼主(2023-01-09):
因为会伤底材,这种脱漆剂设计用途应该是除金属表面油漆。

橡胶漆/类肤涂层时间长了都会变成黏糊糊的手感,充分践行了厂商的“设计寿命”。

手里有个放了几年的旋转笔筒,本来想弄干净继续用的。

用酒精试过,涂层没除掉。

龟牌大力橙、洁厕灵都没试,嫌气味太冲了。

短视频看到这种脱漆剂能让漆皮变成皱纹纸薅下来,就买瓶试试。

结果悲剧了,不仅涂层融化,塑料底材也融化变色

表面只喷了一层,再拿牙刷刷的,结果黑色笔筒搞成毛坯房的墙面了

底面没喷,原始塑材表面是这样的

网友:
砂纸打磨掉吧,太难看了

网友:
我们厂用的脱漆剂有很强的腐蚀性,皮肤一碰就脱皮,但是对铝没反应

网友:
细木屑拌水搓洗,表面会花。

网友:
所以还是别买所谓类肤的好...

网友:
还是砂纸好吧

楼主:
忘记说了,脱漆剂也是用签到红包薅的羊毛

网友:
类肤材质放久了粘手用酒精棉擦非常有效

网友:
我只想说,钢丝球

网友:
类肤材质用洗衣粉有奇效

网友:
砂纸打磨了再喷漆。

网友:
类肤用久恶心,酒精就可以檫掉,更不用说脱漆剂

网友:
平时用的最多的是香蕉水清理,没有其它的方法

网友:
我就用酒精清理过一台老日本音响,效果非常好。

网友:
香蕉水清理

网友:
我用的WD40效果挺不错

网友:
酒精擦过微软的折叠鼠标,75%的酒精比较难擦

网友:
酒精还有化油器清洗剂都可以。

网友:
已经发粘了的类肤涂层,一般使用餐巾纸加酒精可以擦拭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