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微波炉高压电熔怎么测量好坏?

楼主(2023-01-09):
前段时间微波炉因为空转,没几秒保险丝就烧坏了。后来坏了保险丝,但是每天第一次开机的时候,总是发出滋啦的声音。我就怀疑又要坏了。结果,今天早上就闻到一股电线焦味,我晚上有空。刚才试机,发现好像是从高压电容那里传出来的。请问电容怎么检查?

网友:
虽然内部并联了一个大阻值电阻,万用表电容档,一般能大概检测出来短路、开路。修过三四十台,遇到两台电容短路的,有一个都流液了,损坏概率不高。烧电线的味道不像是电容问题,变压器箍间短路可行性大,运行一会看看变压器温度。变压器、电容、高压二极管损坏概率都不高的

网友A:
微波炉如何改变频率?比如改到2.2GHZ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微波炉如何改变频率?比如改到2.2GHZ

准备发射800瓦的2.2G信号

网友:
接磁控管灯丝的那个插头是不是变黑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微波炉如何改变频率?比如改到2.2GHZ

是磁控管设计如此,而且据说水分子在这个频率最活跃,改频率想干啥?

网友:
变压器箍间短路可行性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磁控管设计如此,而且据说水分子在这个频率最活跃,改频率想干啥? ...

就是太活跃了,穿透性弱。 底下都沸腾了,顶上还是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看这个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nB4y1D7yz/

在交流电源上充电,那也是没谁了

网友:
确定变压器微波管没坏的话,买个次级三件套全换

网友:
看错了,还以为是磁控管的穿心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