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哪个牌子或者芯片的蓝牙适配器兼容性各方面好一点?

楼主(2023-01-09):
手头一个飞利浦的4.2的,一个杂牌的5.0的,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蓝牙连接慢啊,偶尔连不上啊,和某些蓝牙耳机不兼容之类的啊,反正问题很多,不知道有没有兼容性好点的适配器?

网友A:
我用的是倍思的蓝牙5.1的适配器BA04,百瑞BR8651的芯片,连接速度、距离都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倍思的蓝牙5.1的适配器BA04,百瑞BR8651的芯片,连接速度、距离都还行
...

速度距离啥的没啥关系,就是被兼容性搞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