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变废为宝 - 改造stlinkv2为高速FLASH编程器

楼主(2023-01-09):
吃灰多年的山寨 stlinkv2 摇身一变成为高速 SPI NOR FLASH 编程器。

成品展示:

改装操作只要四步,很简单:

第一步,切断原有不适用的走线。

第二步,飞线连接芯片管脚。

第三步,给 STM32 写入固件 stm32-vserprog-stlinkv2.hex。

最后,整几根杜邦线做个转接线。

接线原理图:

可以接在电脑或者路由器的 USB 口上使用。

Windows 电脑需安装 STM32 虚拟串口驱动,上位机软件使用附件的软件 flashrom。
OpenWrt 路由器则需安装驱动 kmod-usb-acm 和上位机软件 flashrom。

实测(读取)速度约为 CH341A 的 5.5 倍。

可以烧写的 FLASH 芯片列表见以下链接:
Supported hardware

测试平台1:
E8820s 路由器:MT7621 处理器,256M 内存,openwrt-v19.07.10 系统。
stlink 实测数据:
# time flashrom-usb -p serprog:dev=/dev/ttyACM0:4000000 -r IS25LQ032B.bin
real        0m 6.47s

# time flashrom-usb -p serprog:dev=/dev/ttyACM0:4000000 -r IS25LP064A.bin
real        0m 11.98s

# time flashrom-usb -p serprog:dev=/dev/ttyACM0:4000000 -r IS25LP128F.bin
real        0m 20.70s

# time flashrom-usb -p serprog:dev=/dev/ttyACM0:4000000 -r W25Q128FV.bin
real        0m 20.71s

# time flashrom-usb -p serprog:dev=/dev/ttyACM0:4000000 -r MX25L25645G.bin
real        0m 39.60s

测试平台2:
台式电脑:E3-1240 处理器,16G 内存,Windows7 专业版系统。
stlink 实测数据:
>echo %DATE:/=-%_%TIME::=-%
2023-01-09 周一_17-49-52.17

>flashrom-v1.2.1.exe -p serprog:dev=COM29 -r IS25LP064A.bin

>echo %DATE:/=-%_%TIME::=-%
2023-01-09 周一_17-50-04.69

60+04.69-52.17=12.52(秒)

对比平台1:
E8820s 路由器:MT7621 处理器,256M 内存,openwrt-v19.07.10 系统。
CH341A 实测数据:
# time flashrom-usb -p ch341a_spi -r IS25LP064A.bin
real        1m 6.48s

可以退休了,慢如蜗牛的 CH341A。

飞线困难户可以使用 stm32 bluepill 这个板子也测试过可用。
给 STM32 写入固件 stm32-vserprog-bluepill.hex 即可。

最后提供上位机软件 flashrom 和固件下载:
云盘下载
提取码: haoa

软件都是开源的,有能力者可以自行编译:
上位机软件 flashrom
单片机固件 stm32-vserprog

网友A:
感觉这是一次成功的降级 ch341慢点就慢点吧,除非有批量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这是一次成功的降级 ch341慢点就慢点吧,除非有批量要求~

我感觉也是。不如用ch552做个。

网友:
ch552这么万能呢

网友:
有点“变宝为废”的感觉

网友:
不错,值得借鉴

网友:
这个不是很懂,学习中

网友:
顶啊,手上正好有不少ST_Link,下次试试

网友:
要是能做个nadflash编程器就厉害了。

网友:
不懂这个,看着就好了。

网友:
有放大镜就是好飞

网友:
刚买了CH341A想入个门,结果你说它退休了

网友:
CH341A 都没用上几次

网友:
升级还需要重新编程

网友:
这飞线用什么烙铁头方便呢?我还不会飞这种

网友:
为楼主的分享精神点赞,连上位机软件和固件都一起给了,对拿来党来说太方便了。

网友:
这个务必要赞………………………………

网友:
这个不错..!!可以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