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按照客户要求DIY一个汽车启动电源

楼主(2023-01-09):
客户自备电动车锂电池一块,用我的外壳和配件类,想要12-24伏都能用,我做的是10并六串联,用6S保护板充电,启动留头3个双12伏,三个留头镍片很厚用了四层扩大电流,锂电池预估10并30C启动汽车应该可以,外壳打孔很费力,加了个电压表加了个开关串联进去,用了三个接线柱子然后标注了电压,反正客户不嫌弃难看,好不好用我也不知道哈

网友:
镍带几层?过流够用吗?上面是不是覆铜镀锡好?

24V的好像7串更有力吧?不过12V不好取。

网友A:
保护板表示:我太难了

网友B:
这3个接线柱电极金属,暴露外面,不怕短路吗?

网友:
好危险,电池居然没有框架隔离。一震动挤压外皮就破了,然后爆炸

网友:
电池堆出来的产品,能力强

网友:
看着威力不小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3个接线柱电极金属,暴露外面,不怕短路吗?

一不小心,火花四溅

网友C:
我觉得接线柱不冒头好一些,另外为毛不用超级电容呢,比电池安全性高还方便...

网友:
电动车锂电池不一定是动力电池,如果不是动力电池无法大电流放电。

网友:
高手在民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保护板表示:我太难了

这类基本没有保护板
即使有价格也上天

网友:
不错,一款户外小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接线柱不冒头好一些,另外为毛不用超级电容呢,比电池安全性高还方便... ...

长时间 备用 储存能力

网友:
定制不错  已经是产品级别的了

网友:
电池支架都不用的啊?感觉不太安全啊。

网友:
电池没骨架,这样比较危险。

网友:
看着外部接线柱 还有电池组 安全隐患太明显。

网友:
包装都应是阻燃材料,若是外行就当我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