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良明18V气泵芯能不能改在米其林的气泵上

楼主(2023-01-09):
坛友们图上的良明18V气泵芯能不能改到下面米其林的气泵上使用。希望大家分享一下经验!谢谢!

网友A:
一般来说只要电压一致,就可以考虑使用。

网友B:
泵头,活塞都是塑料,估计用不长久

网友:
感觉类似玩具

网友C:
电压一样吗?一样就可以了!感觉两个做工差不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只要电压一致,就可以考虑使用。

良明18v米其林12v,不知道良明用12v功率有否变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泵头,活塞都是塑料,估计用不长久

米其林就是泵头坏了,有没有好一点的介绍一下!

网友D:
电压不同影响不大,输出功率相对小一点而已,工作电压低一点可能更耐用!

网友:
很难匹配的吧

楼主:
低端东西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压一样吗?一样就可以了!感觉两个做工差不多啊

就是那个打气缸坏了,又找不到配件,所以想找一个代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压不同影响不大,输出功率相对小一点而已,工作电压低一点可能更耐用!
...

是的~!一个18V,一个12V,

网友E:
良明18V气泵芯做工不错啊,气缸径也不小,就是尾端的长轴要切掉。

可以找个12V大电源或者汽车点烟器,试试可不可以带动良明18V气泵芯不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良明18V气泵芯做工不错啊,气缸径也不小,就是尾端的长轴要切掉。

可以找个12V大电源或者汽车点烟器,试试 ...

好的!~到时候买回来试试!~

网友F:
放心直接用吧,也就一个玩具电机而已

网友G:
这还用问啊,直接接电试一下不就行了,要是转速太低就只换泵头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放心直接用吧,也就一个玩具电机而已

好的!~哈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还用问啊,直接接电试一下不就行了,要是转速太低就只换泵头

转速低不是换电机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一个18V,一个12V,

应该可以,只要气压在气泵的工作范围内,完全可以用,这个虽然标18V,一般工作电压范围都比较宽。

为了保险起见,充气时先开气泵再接轮胎肯定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