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一台“九亿通”键盘式小电脑(方正科技网络终端机ATM1088)

楼主(2023-01-09):
本机购于某鱼,感觉是一台很特殊的电脑。还是工程样机。型号 ATM-1088 应该是asiatotal品牌的吧。然后方正oem了这款机器。

网上可以找到少量关于九亿通的信息,也没有太大的参考价值。简单来说,就是一个农村普及型电脑。
当时的新闻提到,赠送40万台,不过网上竟然没有一丁点热度,估计计划泡汤了,仅有少量的样机存世了。

机器配置马马虎虎,via eden 1ghz 512m内存 4g DOM。
谷歌也没啥像样的信息。机器买来自带原厂的系统,xp sp2 embedded
不过系统中没有任何附带的软件。不知道是出厂就没有,还是已经被上家删除了。
键盘上有一些特殊的按键,根据说明,是可以一键打开某些程序的。但是并不知道原来预装的都是什么程序,更别提打开这些程序了。

这机器没光驱,无软驱,bios支持usb启动,但是win03pe无法正常启动,干脆找了个128m的u盘,做了个freedos启动盘,拷入ghost8.3,用来备份原机的系统。
运行速度还可以,当然是没联网,没安装任何软件的前提下。稍微开一个网页,估计就得卡死了。
机器自带段码屏,只能显示三种文字:电源已连接,网络连接中,网络已连接。通过4针接口连接到主板。是串口吗?

在archive上查了一下asiatotal的网站,也没找到啥有用的信息,只有简单的介绍。

网友:
难得一见的产品

网友A:
我以为是小霸王类似的学习机呢。

网友:
一台很特殊的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为是小霸王类似的学习机呢。

可以说是,旗舰版的小霸王。可以接电视,可以运行小霸王模拟器。

网友:
已经见过用平板主板改的键盘主机了。

网友:
via的处理器,用的不多

网友B:
这鸡鸡肯定支持USB XP/03PE的,不知道你是怎么做的PE不发表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鸡鸡肯定支持USB XP/03PE的,不知道你是怎么做的PE不发表意见....

我心如水 50多m的那个pe iso用ultraiso写入1g的u盘。
这个盘在AMD geode 500mhz的机器上都能启动 在这里就启动不成功

网友:
现在也是基本够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心如水 50多m的那个pe iso用ultraiso写入1g的u盘。
这个盘在AMD geode 500mhz的机器上都能启动 在这里 ...

你可以试试Fbinsttool,早期的鸡鸡兼容性并不是那么好,有些可能只支持USB-ZIP或者FDD模式

网友C:
cpu相当于奔3级别,倒是可以装2000试试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心如水 50多m的那个pe iso用ultraiso写入1g的u盘。
这个盘在AMD geode 500mhz的机器上都能启动 在这里 ...

无忧的dvd008以前有发布骨头版的PE,我记得最小的只有10几MB。
但我感觉不像是PE体积的问题,应该还是驱动或者BIOS设置(有些设备需要启用/禁用,比如FDD、A20门地址线)以及U盘引导方式的问题。你这个小电脑内存有512MB,就算整体map启动一个正常的03PE都是可以的。
坛友再找找其他版本的03PE试试,或者换个U盘的引导方式,如果之前做的是U+,制作的时候把写入方式换一种看看,或者直接把PE的ISO量产成USB-CDROM再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试试Fbinsttool,早期的鸡鸡兼容性并不是那么好,有些可能只支持USB-ZIP或者FDD模式 ...

同意,尤其VIA的、nVidia的芯片组事就是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cpu相当于奔3级别,倒是可以装2000试试

98估计都可以,改天试试。印象中via c3有98的驱动
2000肯定行。之前用过via c3的收款机,就是装的2000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无忧的dvd008以前有发布骨头版的PE,我记得最小的只有10几MB。
但我感觉不像是PE体积的问题,应该还是驱 ...

嗯,我调整下试试,a20我看看有没有这个选项,还有集成的显卡设置,外设设置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无忧的dvd008以前有发布骨头版的PE,我记得最小的只有10几MB。
但我感觉不像是PE体积的问题,应该还是驱 ...

我干脆用现成的系统盘,用usb光驱启动pe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试试Fbinsttool,早期的鸡鸡兼容性并不是那么好,有些可能只支持USB-ZIP或者FDD模式 ...

Fbinst我测试下,试试能不能用。之前没大用过

网友:
这键盘式小电脑有年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