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简单拆解新款TL-NVR6104A-D硬盘录像机,避雷!用的路由器方案

楼主(2023-01-09):
发哥MT7628DAN...内置64M RAM,MIPS架构,这不是廉价百兆路由解决方案吗?属实惊了,能用但是没用硬件编码

inic1618....usb2.0转sata

估计这一系列都是这个方案

该录像机只能通过app添加摄像头,没用独立的硬件编码onvif兼容性也不行,自家tp和水星摄像头倒是没问题。没有web(打tp安防电话确认过 客服表示后续不会支持web) 没有视频输出,感觉录像直接存进硬盘,app或者tp安防终端负责解码视频, 总之避雷

网友:
应该只提供数据传输功能,其它的摄像头自己搞定了...

网友:
看来咋们思维还是活跃啊

网友:
还真是路由器挂硬盘方案,视频输出当然没有了

网友:
12v1.5A带机械硬盘够呛,容易坏硬盘

网友:
看着集成度挺高的。

网友:
这样的录像机,可能是为了搭配信息箱(弱电箱)使用的,因此没有设计出视频输出接口、USB接口。
像这种硬件搭配、方案,录像指定是直接存到硬盘里的。

网友:
这么点板子显得有些寒酸。。。

网友:
tp 水星这一家子做监控就是在玩过家家。说它们业余都是抬举。

网友:
集成度挺高

网友:
不是走的onvif协议 就是一个简易nas
自家的摄像头编码后存储在远端

网友:
确实太简单了

网友:
说了TP的东西不要买,同样的价格他偷工减料,同样的方案他价格最高。

没办法,谁叫他名气大呢。

网友:
带一个百兆网口吗?

网友:
原来就是个NAS啊

网友:
看上去很轻,拿起时能发现,良心点增加水泥块配重。没硬件编码功耗较大,或者不适合高清录像。曾经在网上看到缩水三剑客是TP水星迅捷,监控至少买海康大华等。

网友:
就是个高度集成的NAS?

网友:
说的对,TP家的东西能不碰就不碰

网友(2023-03-05):
这实在是太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