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头盔换了单元厚压耳朵换了俩手机的外放单元。

楼主(2023-01-09):
受制于头盔蓝牙型号换再好的单元也没什么效果,今天去修手机的朋友那找了两个无用论手机外放单元,换上。首先能缩小耳机位置的厚度,其次感觉音量也没啥损失,因为不是直接对着耳朵,应该会好点吧。对音质没有实质的提升,感觉都差不多。
主机是乐行的etcom。待机,降噪都可以,就是音质收音机级别,换了单元也是,这不为了体积换了手机外放单元,也是没有提升,就这吧,打电话听得清,路上能将就听个音乐就行了。因为没有拿手机外放试其他的音频设备,不能讲究质量。就这吧。主要是玩。

网友:
最后的效果图拍糊了

网友:
头盔呢?想看看头盔

网友:
其实,我也想看看头盔

网友A:
创意不错,非常实用。。。记得好多年前看一部电影,里面就有蓝牙头盔,来电话的时候敲一下头盔就接听了,再敲一下就挂断。。。不知道兄弟弄了哪些控制功能?

网友:
音质估计不行

网友:
圆形的扬声器看着很古老

网友:
通话声音清楚就行。

网友B:
啥子东西?我有摩托和头盔,就差这个外放耳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创意不错,非常实用。。。记得好多年前看一部电影,里面就有蓝牙头盔,来电话的时候敲一下头盔就接听了,再 ...

我买的乐行的头盔蓝牙,喇叭换了几个,都是只有高音,估计也是芯片或主板就这样。通话时间和清晰度还可以,跑个60 70打电话对方感觉不出来你是在骑车,降噪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啥子东西?我有摩托和头盔,就差这个外放耳机了

可以看看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