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曜超高富帅的40W LED灯

楼主(2023-01-09):
我爸捡了个高富帅牌子的LED,原先是方形的铝基板,

烧坏了了一颗导致不量,6V的灯珠,手里没有,本来觉得直接短接了将就用,我爸说少一颗灯珠亮度低一点,感觉就不好,之后想想觉得干脆直接换一片半成品,所以就换成了圆铝基板的,

忘记照正面了,灯里面有散热,虽然效果不好,总比没有的好吧,

换上之后照了半个小时,里面稍微有点烫,夏天应该很烫吧

网友:
果然名不虚传!

网友A:
加个散热风扇更耐用

网友B:
顶多15W而已

网友:
商标太牛了

网友:
这样的做工还是高富帅

网友:
40W是型号,1并16串,单颗1W,功率最大16W的灯板。

网友:
是耀超,不是曜超

网友:
果然名不虚传

网友:
第一次看,没有看出高富帅,回头再看一次,果然名不虚传,确确实实的高富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散热风扇更耐用

散热器太差了,加风扇好浪费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顶多15W而已

这些小厂的东西虚标很正常,

网友C:
敢在产品上印上高富帅三个字,说明厂家很有自信

网友:
有没有白富美牌的

网友:
买来用的人是 高富帅,这算是拍马屁牌吧,营销手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敢在产品上印上高富帅三个字,说明厂家很有自信

总有些人会上当

网友:
原来高富帅是商标名

网友:
加个散热风扇

网友:
要配个白富美的灯板才行!

网友:
把高富帅印在产品上,一看就不是正经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