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此香水充电宝升压板134N3P TP4223 到底是什么芯片的?

楼主(2023-01-09):
就是某宝上便宜的一元左右的,甚至八毛,样子都一样啊

但是板子是没有二极管,有设计3个LED,但只用了一个,对照某个资料,也搞不清楚。

一个已经被我焊下USB口,准备改装个东西。电池供电,5V输出的。

好像我以前测,电池会过放,2.3V,不断电,有BUG,

楼主:
电源管理芯片为134N3P TP4223 134R2P 三款功能参数完全一模一样 本店随机发货

5V升压板锂电池充电保护板香水升压板主板134n3p方案 可DIY充电器 带安卓手机充电口和USB输出口
充电显红色灯闪烁 红色灯长亮代表充满
放电蓝色灯闪烁

概述
   134n3p是一款专为移动电源设计的单芯片解决方案,内部集成了充电管理模块、放电管理模块、电量检测及LED指示模块以及保护模块.  134N3P内置充电和放电功率MOS,充电电流可以设定,最大充电电流和最大放电电流1A. 134N3P内部集成了恒温充电工作模式、过温保护、过充与过放保护、输出过压保护、输出重载保护、输出短路保护等几乎所有安全保护功能以保证芯片和锂离子电池的安全,同时134N3P应用电路简单,只需很少元件便可实现充电管理与放电管理。

特点
充电放电状态指示
内置充电、放电功率MOS
输入电压: 3.7V~5.5V
充电电流: 最大1A
输出电流:最大1A
输出电压: 5V
BAT放电终止电压:2.9V
预设4.2V充电电压,精度达±1%
放电效率:85%(输入3.7V,输出5V/1A)
最大8uA待机电流
集成充电管理与放电管理
智能温度控制与过温保护
集成输出过压保护、短路保护、重载保护
集成过充与过放保护
支持涓流模式以及零电压充电

网友:
如果充满截止电压准确的话,用来充锂电池还不错。

网友:
我去,这不就是跟我那微笑鲨617手电筒一样的吗!不知道漏电流大不大?拿来改电蚊拍还可以,

网友:
看来还是得加保护板。几年前我买过ETA9635,和楼主同步整流差不多。

楼主:
预设4.2V充电电压,精度达±1%  据说可以设置成4.35V

放电效率:85%(输入3.7V,输出5V/1A)

最大8uA待机电流  ...实际测量11.6uA

感觉脚位是这个芯片的

网友A:
8ua 省电省到家了,待机一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预设4.2V充电电压,精度达±1%  据说可以设置成4.35V

放电效率:85%(输入3.7V,输出5V/1A)

ns4828就是我的2号充电宝,其实是最省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8ua 省电省到家了,待机一流

但是这个,功能特别垃圾。。。。

NS4828 0.8A 线性同步移动电源管理芯片
NS4828 是一款专为移动电源设计的同步升压的单芯片解决方案,内部集成了线性充电管理模块、同步放电管理模块、电量检测与 LED 指示模块、保 护模块等。 NS4828 内置充电与放电功率 MOS 管,充电电流固定为 0.8A,同步升压支持最高 0.8A 的输出电流。
NS4828 内部集成了温度补偿、过温保护、过充与过放保护、输出过压保护、输出短路保护等多重安全保护功能以确保芯片和电池的安全。芯片内部采用 1MHz 的开关频率以减小电感的体积和参数,并且外围应用电路简单,只需要极少元器件即可实现 充电管理与放电管理。
NS4828 采用 SOP8 的标准封装
特性 内置固定 0.8A 的线性充电模式 涓流/恒流/恒压三段式充电,支持 0V 电池充电 充电输入端有防反灌功能,不需要防反灌二极管 0.8A 同步升压转换器 同步放电固定 5.1V 输出 双灯充放电 LED 灯指示 支持自动负载检测 双灯充电与放电指示 智能温度控制与过温保护 集成电池过充、过放保护 集成输出过压保护、短路保护 封装形式:SOP8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这个,功能特别垃圾。。。。

NS4828 0.8A 线性同步移动电源管理芯片

就算是一张卫生巾,都有它的用处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算是一张卫生巾,都有它的用处哈哈哈

因为我对照板子上芯片的脚位,元件值猜的,实际上被刮了,也许品质太差,实际和厂家的参数功能差别巨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我对照板子上芯片的脚位,元件值猜的,实际上被刮了,也许品质太差,实际和厂家的参数功能差别巨大 ...

可能芯片故意被打磨了,实际输出不会是最大值.会有发热量降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芯片故意被打磨了,实际输出不会是最大值.会有发热量降功率

你可以买几个玩玩,真是非常便宜,坏了不心疼啊

网友:
这种香水充电宝电路板改充电模块很不错

网友:
很多年前买了10套,到现在也没用完,性能太差,没地方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可以买几个玩玩,真是非常便宜,坏了不心疼啊

这种芯片全部都没有低压保护,必须带保护板的电池用,否则可能时间长把电池饿死。我自己做改ip5306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芯片全部都没有低压保护,必须带保护板的电池用,否则可能时间长把电池饿死。我自己做改ip5306玩{:01 ...

是的,要有保护板的

楼主(2023-02-24):
静态电流小,充电宝

网友(2023-07-08):
这种很多都没有低压保护,用来做充电宝很快就把电池搞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