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万用表LoZ附件的制作

楼主(2023-01-09):
怎么想起来写这么个帖子呢?前几天看到@我是不会修坛友提到用LoZ功能找电路故障的帖子。https://www.mydigit.cn/thread-364389-1-1.html
这个功能有时候挺有用的。而不少坛友手头的万用表并没有这个功能。而且很多国产表的LoZ设计比福禄克差一些,电阻大2个数量级。那就简单聊聊怎么做这个附件,用几块钱的成本实现这个功能。LoZ,顾名思义,就是在电压输入端口并上一个较小的电阻以消除感应电压的影响。这个电阻越小效果越好。
我是不会修坛友提到国产的通常是300-400kΩ,福禄克约3kΩ。国产表我接触的不多没有什么发言权,他玩过的表应该远多于我,那么就以他的数据为准。
如果想做个简单的LoZ附件,就用2个香蕉插头2个香蕉插座,并联一个3-5w的300kΩ的电阻即可。
如果想做一个福禄克那样的3k左右的LoZ附件,显然不能用一个3kΩ电阻直接替换。600v电压3kΩ负载,功率是120w,这是不现实的。其实只要用ptc+电阻串联,总阻抗在3-5kΩ左右即可。这样在一定电压阈值以下,阻抗大约是3-5kΩ,超过此阈值,阻抗急剧升高到10MΩ。
有人会觉得这样的LoZ功能的测量范围就受到限制了,的确这样的设计是不能量几百V上再叠加更高的感应电压的。而作为消除较高的感应电压量出实际的较低的电压,这个设计绰绰有余。

那么有没有终极设计了呢?有,而且很简单,就是上

网友A:
300K实际上测量感应电压效果非常差强人意的,很鸡肋了! 我用的表都按照福禄克低阻抗改的,用的福禄克117低阻抗部分的拆机件!(我本人习惯用国产表,虽然福禄克更好)。你说的香蕉插头并电阻的,我以前就介绍给网友了,但是,其实不方便,也不安全。

网友B:
查虚电这么复杂?插个一个电吹风不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0K实际上测量感应电压效果非常差强人意的,很鸡肋了! 我用的表都按照福禄克低阻抗改的,用的福禄克117低 ...

不是这种裸着的,这不是玩命么,肯定得用治具盒。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这种裸着的,这不是玩命么,肯定得用治具盒。

安全性问题,我以前说过可以做成封闭的,你这个其实也不完全封闭,我也没找到合适的带护套的香蕉插头,理论上还是有安全隐患。最好还是做到表里面。加个自恢复开关。优利德有的表就这样设计的,也挺方便。

网友:
这个功能很实用,值得一试

网友:
什么的干活

网友C:
300K的电阻是不是有点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300K的电阻是不是有点大了

300kΩ可以,但还不够好。如果只用1个电阻,这是功率,体积,电阻三者平衡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全性问题,我以前说过可以做成封闭的,你这个其实也不完全封闭,我也没找到合适的带护套的香蕉插头,理 ...

优利德有型号吗?
自恢复开关这里用不上也用不了
护套不是必须,.75inch这一点就已经满足1000v下最严格的电气隔离规范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查虚电这么复杂?插个一个电吹风不就知道了

随便插一下10瓦左右用电器就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随便插一下10瓦左右用电器就行。

所以搞这么复杂干嘛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搞这么复杂干嘛呢?

因为不是只有市电才需要LoZ啊,emi无处不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优利德有型号吗?
自恢复开关这里用不上也用不了
护套不是必须,.75inch这一点就已经满足1000v下最严格的 ...

优利德UT60H   还有优利德代工的沃卡福890 都有个低阻抗按钮,按下就是低阻抗,松开就是正常阻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优利德UT60H   还有优利德代工的沃卡福890 都有个低阻抗按钮,按下就是低阻抗,松开就是正常阻抗 ...

谢谢,回头看看

网友E(2023-03-23):
我以前就好奇如果是一笔接测试点,一笔接地,3K+PTC,不是感应电会不会跳闸,按理说PTC应该比漏保慢。220/3k=73mA远大于家用漏保动作电流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我以前就好奇如果是一笔接测试点,一笔接地,3K+PTC,不是感应电会不会跳闸,按理说PTC应该比漏保慢。220/3 ...

跳啊,为啥不跳!正好顺带测试漏保。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跳啊,为啥不跳!正好顺带测试漏保。

那就是其它表单纯是为了省PTC而把输入阻抗增大那么多?还是对保护电路没有福禄克那么有信心,怕不是感应电损坏风险呢?无理由都不约而同地做成几百K,应该是有什么考虑的(不管是成本还是安全)

网友F(2025-08-31):
引用 网友B:
查虚电这么复杂?插个一个电吹风不就知道了

所谓的虚电压很容易吃药的,例如数字表显示24伏,就是带不动中间继电器。还有那种铅蓄电池,数字万用表显示2.2伏仪器上报电压低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所谓的虚电压很容易吃药的,例如数字表显示24伏,就是带不动中间继电器。还有那种铅蓄电池,数字万用表显 ...

你可能理解错loz的应用场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