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貌似工业用的老电源CONDOR HCAA60W-A+,做工用料都还可以,请大家给参谋参谋

楼主(2023-01-10):
得到一工业用老电源,看用料做工都可以,3片2N3055,3片LM723,变压器也挺大,请大家给参谋参谋改做什么用途比较好,谢谢!

网友:
做可调电源,简单直接

网友:
岁月沉积的经典之作。

网友:
这个做工真实沉

网友:
用料相当足啊

网友:
电压电流都好小

网友:
5V6A,电流还马马虎虎,但只有这一档是6A,看来是变压器次级有不同的绕组,电流也不一样,没啥大用。其他电流太小,6A的这一组电压又低了点。重绕变压器次级,工作量又太大。

网友:
工业电源  用料扎实  余量也大

网友:
可以做个5V充电器的电源

网友:
5V6A
12V1A
15V0.8A
参数一般,用料不错,改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