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新年新气象!电脑硬件安新家!前所未有的水晶宫机箱诞生了!

楼主(2023-01-10):
首先祝坛友们新年快乐!在新的一年里,想要的愿望都能实现!

最近懒癌发作,我已经有好几个月没发帖了。今早打开了电脑,看看熟悉的数码之家论坛,以往的MM现已经改名成佳缘了,论坛新站的人气比以往高不知多少倍,DIY界大神人才辈出,精华帖不断涌现,整个论坛仿佛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作为论坛的棒棒糖,正当我为论坛的发展感到自豪时,目光不由自主的瞥了一眼放在一旁的电脑机箱,看着那歪歪扭扭的几块金属板,单调的白色外观,毫无灯光效果,与如今主流的RGB机箱大相径庭。为了迎合如今机箱的潮流,让陪伴我多年的电脑硬件们住上一套纯手工打造的豪华别墅,还说什么废话,赶快动手吧!

帖子开头,首先展示一下我此前一直服役的电脑主机:

机箱侧面:

内部硬件:

这台主机诞生于2006年,至今已经有17个年头了,乳白色的铝合金机箱是我纯手工打造的,前面板顶端是一个USB接口,右下角是电源指示灯、硬盘指示灯和开机按钮,机箱只有牛奶箱大小,用一只手即可举起。这个机箱虽然简陋,但当时也觉得很炫酷的。如今已经是2023年了,带RGB灯光效果的机箱成为了玩家的标配,而我这种机箱外观极其单调,毫无美感。所以,前所未有的水晶宫机箱诞生了!

注:
本帖为情怀帖,请无视硬件配置与性能,请文明评论,不喜勿喷。

以下是制作过程:
首先找来一块木板,外观、质感都很不错,打算用作机箱底板:

反面看看:

一台电脑有4个大件:电源、主板、硬盘和显示卡,在这块木板上需要腾出足够的位置来安装这些设备。首先在木板的一侧安装电源,翻箱倒柜找到2个角铁,用料很厚实,它能很好的固定电源:

根据电源孔位,在木板上用螺丝固定角铁:

电源位的另一边拧一颗螺丝用来支撑电源屁股,如图所示:

接下来就要考虑安装主板了,木板宽度不足,主板只能立起来安装(话说现在的机箱哪有横着装主板的?),立装主板,要保护好背面的线路和焊点,所以,跑到地下室找来一个破铁壳子,外观如下,玩数码之家的必定能猜出来这是干什么用的:

反面看看:

卸下接口的4枚螺丝,取下电路板:

留下空壳子:

壳子四周弯折的部位需要展平,先破坏铆接点:

破坏掉4个铆接点后,铁壳子可以展开了:

铁皮凹凸不平,所以就要铁锤大法:

一顿猛如虎的操作,铁皮终于平了,这就是用来安装主板的基板,对主板有支撑和保护作用:

特写看一下:

另一个角度看一下:

在电源位的左侧固定主板基板:

打孔:

在下方4个螺丝孔位分别拧上螺丝固定:

主板基板安装完成:

最左侧是硬盘位,用于安装机械硬盘,打孔用于安装固定架:

安装2枚角铁用于固定硬盘:

电脑机箱的框架做好了,左侧是硬盘位,中间是主板位,右侧是电源位:

接下来安装主板,我这套平台如今已经老掉牙了,但它能流畅的运行win10的22h2版本,所以一直还在服役,日常使用足够了:

主板安装在基板上时要与金属基板保持一定的距离防止短路,所以,馊主意来了,找来空的中性笔芯:

截成一小段一小段的:

找来螺丝:

找来垫片:

螺丝通过主板孔位与剪成小段的笔芯拧紧,用于支撑主板,如图所示:

主板可以固定在基板上了:

这样就根本不会短路了:

一块主板有6个安装孔,其中4个孔用于安装支撑柱,余下2个孔用于主板与基板的固定,所以,需要在基板上找一个与主板孔位对应的孔用于固定主板:

另一个孔位采用卡扣的方式固定,找来一个塑料卡扣,以抓住主板的孔位为宜:

卡扣尾部开槽,以能抓住基板孔为宜:

把主板放置在基板上,塑料卡扣卡住主板的一个固定孔:

卡扣的屁股粘死在基板上:

另一个孔用螺丝固定,这样,主板就牢牢地固定在了基板上:

接下来固定电源,电源风扇朝外以利于散热,将电源用螺丝拧在支架上:

电源输出线:

接下来安装硬盘,500G西数蓝盘:

用2枚螺丝固定在支架上:

这样固定还算牢固:

接上硬盘线和电源线:

理线,整理一下线束,由于本机显卡是亮机卡,故显卡供电线没有连接,这条线留出来有何用?往下看就明白了:

插上显卡,亮机卡也:

找来一段塑料条用于固定显卡和线束:

角铁少不了:

塑料条底端打孔用于固定:

找来2颗螺丝:

拧好螺丝,固定住塑料支架:

塑料支架上边开个L形槽,用于卡住显卡挡板,牢牢抓住显卡:

用螺丝把支架固定在底板上:

把显卡固定在支架上:

把线束绑在支架上,这样看起来就比较工整了:

既然是水晶宫机箱,灯光必不可少,再说光污染已经成为了现在电脑装机的标配了,没有灯光效果的电脑机箱还好意思拿得出手吗?水晶宫的配色以绿色和蓝色为主,所以,狂翻自己的LJ堆,找到一堆高亮LED:

这些草帽LED有些是绿色的,有些是蓝色的,还有白色的,需要将其分门别类:

这些LED如何接入电脑机箱?我们知道蓝光LED的工作电压是3.4V,电脑电源可以提供5V和12V的电压,如果全部接入5V的话,灯珠要全部并联,电流较大,有一笔不小的能量消耗在限流电阻上,效率不如3组串联后接入12V来的高。所以,把这些LED分为3组,每组5个灯并联,各组之间串联后通过阻值合适的限流电阻接入12V点亮。除此之外,灯光的色调也很重要,绿色是护眼色,而蓝光成分高了对眼睛不好还影响睡眠,通过试验决定的方案是:4个绿色LED和1个蓝色LED并联为一组,3组串联后通过限流电阻接入12V,这样的话,蓝光成分只有20%,既可以构成蓝绿色,又能最大程度减小蓝光危害。

3组LED,每组5颗并联,也就是5并3串(5P3S):

在3.4V电压下点亮试一下:

现在可以装机了,找来一段破网线:

剪下几条线:

假设每组LED工作电压是3.5V,则限流电阻分压为1.5V左右,如果说平均每个LED工作电流20mA,则串联的每组为100mA:

选用15欧的限流电阻,可以把电流控制在100mA左右,灯光亮度较为合适:

3组LED串联,中间用网线导线连接:

15欧限流电阻装在一端:

第一组LED固定在底板上,灯光向上照射:

第二组LED固定在ATX电源线的位置,灯光照向CPU:

第三组LED在显卡位置,灯光照射天花板:

显卡固定支架也需要装上灯条,用于夜间照明以及彰显个性,找来一个12V照明灯条:

截取适合的长度:

找来蓝绿两色笔:

用卫生纸包裹灯条以柔光:

每两个灯珠涂上蓝绿两色以优化灯光:

用透明塑料包裹以保护灯条:

把灯条插入显卡支架的空隙中:

将2组灯光供电分别插入12V供电插孔中,由于电流不大,就用土办法搞定:

灯光安装完成,接下来安装开机按钮:

找来一块铝合金底座用于安装开机按钮,,这样,整个按钮都是金属质感的,美美哒:

找来一枚微动开关用作按钮开关:

找来一块山寨充电器的废板子:

剪下一块:

按钮焊上去:

找来两颗白光LED,用作电源指示灯:

并联焊上去:

反面看看:

找来开机键和电源指示灯的跳线:

线束穿过铝壳焊上去:

把铝壳通过螺丝和垫片固定在机箱底座上:

用玛拉胶带做好板子绝缘,塞进去粘好:

开机按钮键轴粘一块塑料片用于和按钮本体对粘:

既然要有金属质感,就要用金属按钮,翻箱倒柜找了半天,貌似这个最合适:

剪掉多余部分:

粘上去,试着按了几下,手感不错,有一种核弹引爆按钮的质感:

开机按钮点亮效果图:

接下来安装硬盘指示灯,找来一节灯条:

找来机箱跳线,接上去,这个硬盘指示灯是不是霸气了亿点点?咱要的就是这种霸气:

找个位置粘好就可以了,只要看见机箱里面有灯条在闪,就是硬盘在读写了:

插好开机按钮和电源硬盘灯跳线,仿佛是世界上最简单的一件事:

接下来安装机箱盖板,找来一块PVC板作为机箱左侧盖板,这个盖板是不透光的,盖板打孔用于穿线:

穿入绑线:

找来一片废旧液晶显示屏的匀光膜作为机箱的透明盖板,剪好合适的形状,粘上去,并用图钉固定在塑料支架上以便于盖板拆卸:

装好机箱顶部的透明盖板,这样,整个机箱盖板就装好了:

炫酷的水晶宫机箱做好了:

看着辛辛苦苦做好的作品,成就感爆棚,喝一杯蜜雪冰城珍珠奶茶放松一下:

连上显示器和键鼠上机看看,非常的炫酷:

开机,显示POST界面,那个带能源之星的POST界面简直是不少坛友的童年回忆:

开机进入桌面,机器流畅运行win10 22h2系统:

看看机箱的灯光效果,微微带蓝的青绿色,仿佛水晶宫一般:

夜间效果更美,名副其实的水晶宫机箱:

电脑可以通过HDMI连接电视机,话说12月31日的B站跨年晚会就是用这玩意看的:

伴随着璀璨的星光,迎接了新的一年:

机箱灯光展示,仿佛有种钻石的质感:

夜间灯光效果,更像是一颗水晶钻,精致的身躯里,发着璀璨的光芒,犹如一件艺术品~

机箱点亮效果图欣赏:

最后上一张配置图。看看这个配置,简直是时代的眼泪啊,奔腾4的处理器,915的主板,这是多么古老的硬件啊,这套平台如今已有近20年的历史了,它们虽然已经老去,但它们陪伴了我多少个日日夜夜啊,给我带来了多少的欢乐啊~这套配置经过升级CPU和内存,如今还能流畅运行最新版的win10,兢兢业业的为我服务,陪我度过2023年的跨年晚会,也算是尽心尽力了...硬件有价,情怀无价!

网友:
以为你要搭建电脑小别墅

网友A:
垃圾性能怪兽功耗,扔了换台小主机多安逸啊,何必呢

网友:
动手能力可以,

网友:
那个铆接点 用电钻钻一下就行了  你这掰的全是痕迹   不管是热压接还是穿孔铆接 或者铆钉都是可以钻穿拆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垃圾性能怪兽功耗,扔了换台小主机多安逸啊,何必呢

换了就没有情怀了

网友:
...最有情怀的G45板子配个 E7500,再加个 9800gt。。

网友:
兢兢业业工作的最后下埸都是废品站死无全尸

网友:
妥妥的光污染,不利于眼睛的健康。

网友:
浩大的工程,连楼主的十分之一付出都不够,P4的平台还是让它安息吧,不要再折腾了,留个念想不好吗

网友:
破铁壳子,外观如下,液晶显示器的外壳,浩大的工程

网友:
废品站一个机箱就10多块钱!

网友:
这简直就是旷世之作

网友:
可以用亚克力板DIY一个小别墅外壳给罩上,防灰还美观。

网友:
墙都不扶,就服你的DIY精神境界!主板还带并口,至少还可以接五个硬盘,往日的小姐姐都可以开开心心的搬到新家里面了!

网友:
浩大的工程

网友:
这是个大工程啊

网友:
完全是自制机箱啊

网友:
买个2手机箱也比这个好看很多啊

网友:
南北桥架构,楼主该换电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