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对硬盘重新分区导致ghost win7的分区使用权限改变,咋办?

楼主(2023-01-10):
多年前配的老鸡鸡,用的西数500G机械硬盘,划分为C/D/E三个分区(其中C盘40G),用光盘安装了win7 64位系统,顺便做了一个ghost备份,每当系统出现问题,几分钟就能还原回来,感觉很方便
随着各种系统补丁及软件安装的影响,越来越感觉C盘捉襟见肘,于是就把硬盘的所有资料转移走,然后将硬盘重新分区,增加了C盘的容量(从40G升到60G)。
完后利用原ghost备份重新装好win7系统,并着手将其他资料倒腾回去,此时发现对D、E盘的文件拷贝遇到了问题,系统提示:目标文件夹访问被拒绝,您需要提供管理员权限才能复制到此文件夹,继续?跳过?取消?点击“继续”后可将文件拷入,但此后不能对该文件进行任何修改覆写。之前也多次还原过该ghost系统,从未出现此类情形,估计可能跟硬盘重新分区有关。
这俺可就有点搞不明白了,网上一大堆ghost版操作系统,都是即装即用,且在安装前也可能要对硬盘进行分区操作啊,但没听说出现这种问题,他们是怎么处理的呢?
另:C/D/E盘均为NTFS文件系统,已对照另一台正常在用的win7电脑,修改了本机各分区的属性--安全--组或用户名及相关安全设置,不知哪个步骤不对,未能解决。至于为什么还要用win7,各有所好吧,这个话题可以先放一放。

网友A:
你之前转移数据,是拷贝到另一块硬盘上的吗?
然后西数500G重新分区,是用什么方法?工具软件?
给D和E分区加上everyone完全控制。
其实,只要备份的数据还是完整的,西数500G再重新搞一次,也花不了多少时间。

网友B:
並不需要移走资料,重新分区,
直接用硬盘软件,把原分区扩大即可。

网友:
之前合并分区用的PE吧,进PE把权限重新设置一下

网友:
分区的工作用GISKDISK最方便,而且有绿色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之前转移数据,是拷贝到另一块硬盘上的吗?
然后西数500G重新分区,是用什么方法?工具软件?
给D和E分区 ...

是的,在PE下把所有数据(除操作系统文件外)从A硬盘拷到B硬盘,然后用diskgenius对A硬盘重新分区,再用ghost将win7备份恢复至A硬盘的C盘。
重新装好系统后,查看D盘\E盘所有”组或用户名“有:Everyone、CREATOR OWNER、SYSTEM、Administrators(xx-PC\Administrators)、Users(xx-PC\Users)。
另外一台正常在用的win7电脑,其”组或用户名“则为:Authenticated Users、SYSTEM、Administrators(xx-PC\Administrators)、Users(xx-PC\Users)。
可见互有区别。这两台电脑都是用同一张光盘装的win7,莫非是因为重新分区导致了用户发生改变?试着将问题机器的用户名及权限进行增减,改成跟另一台电脑完全一样,好像不起作用?
还有网上一大堆ghost版操作系统为什么不存在上述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並不需要移走资料,重新分区,
直接用硬盘软件,把原分区扩大即可。

目前只能寻求解决之道了,谢谢。

网友C:
推荐把D盘数据移走,删除D盘分区,然后扩展C盘大小后再新建D盘,前提是D盘也是主分区,而非扩展分区。

网友:
如果直接从网上下载软件或文件,可以直接存入DE盘吗?

用的是什么版本的PE,03?

网友:
学习一下预备不时之需

网友:
whoami /user 查看下现在用户的sid
再查看下D、E盘所有者的sid
如果不一致,下载"NewSID"修改当前用户的sid

NewSID是sysinternals软件集合里的一员,微软钦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推荐把D盘数据移走,删除D盘分区,然后扩展C盘大小后再新建D盘,前提是D盘也是主分区,而非扩展分区。 ...

没这限制,很多软件都可以一起移动调整的。

网友D:
重新对分区或者文件夹的权限调整下就行了,授予管理员读写权限,权限继承到下级文件夹和文件。WIN系统一直都这样,重装系统和换硬盘都可能遇到,不奇怪。网上有详细步骤。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重新对分区或者文件夹的权限调整下就行了,授予管理员读写权限,权限继承到下级文件夹和文件。WIN系统一直 ...

未对硬盘重新分区前,曾多次还原过ghost,并不出现权限问题。另外网上的ghost版操作系统为什么就不存在此类问题呢?

网友:
直接用软件移动C盘容量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重新对分区或者文件夹的权限调整下就行了,授予管理员读写权限,权限继承到下级文件夹和文件。WIN系统一直 ...

会不会你G完之后,失去了管理员权限?也许可以这样试试。
对着一个文件夹点击右键,选择“管理员”权限打开,然后就可能正常了。

网友:
进来学习知识,谢谢楼主。

网友:
一直使用GHOST  没有出现过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未对硬盘重新分区前,曾多次还原过ghost,并不出现权限问题。另外网上的ghost版操作系统为什么就不存在此 ...

可能是你做备份的时候是针对你当是分区有权限设置,但分区后就不适合,网上的是针对所有电脑分区和文件的管理权限都放开了。现在你如果找到对目前分区的管理权限后还是需要重新做一份备份。

网友:
关于其他分区权限,下面是我找到的办法,不知道和楼主的办法一样不?

重装系统后没有权限怎么办

1.首先点击桌面左下角的开始菜单,点击控制面板。

2.将查看方式改为大图标,再点击管理工具。

3.进入后点击计算机管理,点击左侧菜单中的本地用户和组。

4.点击用户,点击”Administrator..."。

5.在弹出窗口中取消勾选账户已禁用,点击确定。

以上是重装系统后没有权限怎么办的详细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