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做个耳机电池充电器

楼主(2023-01-10):
手里有很多蓝牙耳机的电池需要充电,电池很小需要小电流,想到蓝牙耳机自带充电功能,然后就把蓝牙耳机废物利用了,

这种造型的蓝牙耳机,但是名字是IXX,比如我手里的有名字为i7,,i9,,i12,,,,i30,,,,i200这几种,后面两种名字的蓝牙耳机还可以面前用一下,平均工作电流6.5毫安跟8.5毫安,前边i7这些蓝牙耳机平均工作电流居然13.5毫安,这特么的根本不能当成耳机用,毕竟401010的电池容量也就25毫安时到30毫安,也就能给这耳机供电2小时,容量损耗的电池也就用1个多小时,所以就干脆拿来改成耳机电池充电器,焊两根线,B+跟B-

,然后为了稳当,涂了些AB胶,然后再套热缩管,图片里面热缩管之所以是两节是因为本来准备套双层的,结果热缩管用小了,套不进去

输入接一根USB线

为了稳当,把D+跟D-留长一些用AB胶固定到PCB上,

当然正负就焊到PCB的5V输入位置,对了,这种耳机充电方式都一样,通过充电仓里面的IC把电池升压到5V给耳机充电,所以直接把耳机输入接USB正负,

这儿套短热缩管,然后把整个PCB套上,然后在LED位置开个洞方便查看充电状态

PCB输出到电池的位置接的鳄鱼夹,充电的时候,夹住电池正负极,

为了让鳄鱼夹不伤害电池,所以在一边套上热缩管

夹住电池的时候就是这种状态

挺好用的,

网友:
好创意!物终其用。

网友A:
不错,这个挺好,

网友B:
这个办法挺好的,专门充小电池

网友C:
废物利用.电流大概有50mA

网友:
不错不错。不至于小电池放久了饿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这个挺好,

但是充电电太慢了,电流才40毫安时左右,没测有没有涓流充电,意思是要充满这401010的电池需要1个小时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办法挺好的,专门充小电池

有优点,有缺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废物利用.电流大概有50mA

测过好几种杰里主控的蓝牙耳机,充电电流都是40毫安时左右,

网友:
这么小小的电池,是不是就耳机上能用,其他地方用不住?

网友:
这个方法实用。

网友:
这个办法好

网友:
弄个电流大点的。

网友:
电池另一面最好垫一张硬纸片

网友:
这个办法好,不过,耳机电池除了耳机使用外,这么小的容量,不知道还能在什么地方可以使用。

网友:
不能用4056或4057吗?

网友:
创意不错,就是鳄鱼夹直接夹电池有点暴力

网友:
这种耳机充电都有指示灯吗?是否有的指示灯在充电盒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