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DIY空气能地暖

楼主(2023-01-10):
DIY空气能地暖

楼主:
主机,板换水泵,缓冲水箱,带地暖跟一组暖气片

网友:
这还用不用外接补给水源呢?还是加一次水后就可以内循环了呢?

网友A:
空气能热水器加泵加水箱?还是用空调外机改的?

网友B:
地暖热水器需要特殊设计,泵流量啥的,用普通热水器的话,热效率问题可能不大,但寿命/可持续性就是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地暖热水器需要特殊设计,泵流量啥的,用普通热水器的话,热效率问题可能不大,但寿命/可持续性就是问题了 ...

那只是个缓冲水箱,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气能热水器加泵加水箱?还是用空调外机改的?

空调外机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地暖热水器需要特殊设计,泵流量啥的,用普通热水器的话,热效率问题可能不大,但寿命/可持续性就是问题了 ...

主机是变频的,最大制热量6.5Kw,最大功率1.75KW

网友:
坐等更新中

网友C:
主要是效果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效果怎么样

用了半个月了,19度。每天十元钱的电费

网友:
看接线管,有点复杂

网友:
不懂就问,空气能是不是类似电动汽车的热泵空调?太冷了就没啥效果?外机要经常化霜?

网友:
感觉空气能制热,容易出现外机结冰的情况,见过几个结冰的外机,一层厚厚的冰敲都敲不动

网友:
看不懂,没怎么见过地暖。

网友:
请问空调内机冷凝器是塞到水箱里了吗?

室内供暖面积多大?总共花费多少?

网友:
这都能DIY?!太强了!但测试的效果咋样?要有数据支撑。

网友:
能耗是个问题。

网友:
想知道效率,跟燃气比起来会省钱吗

网友:
在北方用效果不会太好,一般的空调低于-7°的时候,制热效果就不行了,因为需要频繁化霜。  在长江一代最低温度-5°左右的地区用用还是可以的,比电热器的能效比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