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众仪ZT-X改3000ma锂电

楼主(2023-01-10):
   一周前入手了ZT-X,主要是相中了它的按键式,适合我这种懒人,某夕夕原价104,优惠完91
之前是众仪的c2,两年了,误差有点大了。
  话不多说,之所以要改造的原因是反显背光常量耗电太大了,待机电流二十几ma,碱性电池按2000ma算,也就能用不到100个小时,比普通表多耗电几倍吧,不过屏幕的逼格很高,很喜欢。
改完锂电池最好把关机时间也修改了,五分钟太短了。因为手头没有工具,这个暂时没动
  下面说一下用到的配件,因为本人只是个爱好者选手,所以都是网上找的现成配件
电池103565规格,容量3.7V 3000毫安,35mm太宽,放不开把蜂鸣器取下安装在最下面了。
  电压变换是LDO降压模块,恒压2.8V,商家介绍页面芯片待机电流10-20ua,手头就这一个表,没实测,之所以选这个电压是因为2.8V反显背光亮度低一些,相比续航更久,亮度室内也够用,反正室外强光下都看不清undefined
  因为都是家里使用,所以充电芯片外置了,TP4056 typeC口的,充电线采用扁口连接线。
  最后发一下图,各位大佬多多指点

网友:
当年几块钱刷了个EMAX3,装了两个南孚电池,用到现在电压基本没变化。

赶紧把原来的830送人了。

网友:
长期固定使用,为何不改成外置电源?用的时候插电就行,还要什么电池呢?

网友:
这充电口应该外壳上开个孔用来充电

网友:
这个外置的方案值得商榷。

网友:
同款手电,论坛松美买的

网友A:
我觉得改造应该不破坏外观,不影响使用为原则,充电芯片外置感觉很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改造应该不破坏外观,不影响使用为原则,充电芯片外置感觉很不合适。 ...

外观没动,充完电把充电小板拿下来盖上就是原样

网友:
我一个9v的表都用半年了电池,省心!用个表太累不好!

网友:
静态电流耗电多少

网友B:
这个表很费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表很费电吗

同方案的表我有两个,zt101和fy-76,待机电流1ma,这个因为那个2b反显屏,据说是23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