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请问如何量产恢复原来固定的容量

楼主(2023-01-10):
      U盘用芯片精灵测试的,是3267ab主控,原来的容量用量产软件检测一直是15000MB整数的 ,量产几次也一样,有一次量产动了下CID那里就变砖了  短路识别重新量产容量就一直是15360MB,不是15000MB了,求如何恢复整整的15000MB容量的量产设置 ,如何去慢慢调节使其一点点变为15000MB的容量,或者能精准设置为15000MB  求各位大佬教教小弟,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A:
容量设定那边改

其实这个才是颗粒正确容量,楼主是有强迫症么

网友B:
这是厂家为了容量统一设的固定容量,买的U盘,发现容量只有58g,而且评论里少数人也有人在说,用工具一看,被设了bin级固定容量,按照正常方式搞出来,还能多出来几个g,估计是为了防止容量的差别产生纠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容量设定那边改

其实这个才是颗粒正确容量,楼主是有强迫症么

感谢回答 谢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厂家为了容量统一设的固定容量,买的U盘,发现容量只有58g,而且评论里少数人也有人在说,用工具一看, ...

哈哈 可能 预留一点容量

网友:
强迫症好严重